[技术问答] V3版本的BSP内的CLKO是PB8?

楼主(2015-02-24):
还有个问题,以前用V1的BSB测试过NUC120LE3AN的CLKO是PB.12。V3版本的BSP的CLKO都作为PB.8了?
TRM_NUC100_120(DN)_Series_EN_Rev1.00.pdf 内寄存器还是PB.12的
TRM_NUC100_120(DN)_Series_SC_Rev1.01.pdf 内寄存器改为PB.8了? BSP的编辑是依据中文文档来的啊?我记得以前版本还有几个地方中文与英文不一致,英文应该是对的。新版本测试还不够多啊,呵呵~~

以前测试CLKO是看到文档上一句很郁闷的话:内部22.1184MHz的RC在校准后精度为±3%以内(-40℃ ~ +85℃),不校准时偏差可能达到±25%;我们一致要使用UART的,这个影响就大了!当时搜索了很多资料,还是没有得到确切的资料,因为当时只是样机阶段,还没有转产,就没有去掉外部晶振~~;所以,后来有时间就自己使用LDO测试了一下这个时钟。

目前的datasheet倒是都是写精度达到±1%以内(25℃时,没有标注-40℃ ~ +85℃ 的情况);要是在低温情况下,还不知道是否有很大的偏差?有做过这样的测试的么?

网友:
以英文版为主,顺便以最新版为主,有矛盾的看堪误表

网友:
低温不是偏差,是不能正常工作,不过除了东北冬天的夜晚之外应该都没问题吧

楼主:
不能正常工作啊! 这个看来还是必须加外部晶振了。
谢谢楼上的,不然,以后量产就麻烦死了!

楼主:
datasheet上倒是没有说不能工作的事,虽然对于晶振来说是很正常的事;真应该提示一下这样的风险呢!以后及时不考虑UART的情况也不能只用内部的22.1184MHz 了!

网友:
另外,建议看头文件里的描述,那个不会错的。都是 调试过的,之后才编写手册,估计笔下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正常工作啊! 这个看来还是必须加外部晶振了。
谢谢楼上的,不然,以后量产就麻烦死了! ...

对呀,一定在各种条件下都调试好,要不量产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