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分压电阻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5-02-24):
如图,是计算R1的功率为主还是计算R2的功率为主?或者R1、R2相加进行功率计算呢?谢谢高手们。

网友A:
两个都不必计算。
只要是分立元件,两个电阻耗散的功率都远小于最小封装的额定值,故不必计算。

网友B:
楼主是要根据计算出来的功率来选择电阻封装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根据计算出来的功率来选择电阻封装的吧?

不是的哦,我只是使用在及其简单电路当中,没有什么要求的,只要把5v降到3.5v就够了,谢谢你的关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哦,我只是使用在及其简单电路当中,没有什么要求的,只要把5v降到3.5v就够了,谢谢你的关心了。 ...

哦,那就不用计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就不用计算了

再一次谢谢dirtwillfly

网友C:
算功耗是两个电阻分开计算,由于是串联,那么电流相等,阻值大的电阻功耗大,可以只算他一个就知道电阻功耗是否够用了。不过楼主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很大,就是用0402的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