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分压电阻功率?

楼主(2015-02-24):
(无正文)

网友A:
你该知道输出电流吧,那么R1流过的电流就是R1、R2回路加负载的电流,R2只是R1、R2回路的电流,不就算出来了。另外去看看大学电子技术基础教材,不会忘了有个叫“基尔霍夫定律”的概念吧,虽然楼主的问题只用欧姆定律都可以算出来。

网友B:
在“新手园地”已经回复。

网友C:
输出空载的话,用分压原理,或电流公式都好算,如果有负载,必须知道流过负载的电流或负载部分的等效电阻才好算

网友D:
节点电流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