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通用定时器基本定时功能

楼主(2015-02-24):
跟着项目走很多东西学的都都点混乱,基本上是用什么看什么,也没有个基本的章法,今天用了定时器,看到个说的比较不错的,转载如下: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b42490100s6ud.html
1.    STM32Timer简介
STM32中一共有11个定时器,其中2个高级控制定时器,4个普通定时器和2个基本定时器,以及2个看门狗定时器和1个系统嘀嗒定时器。其中系统嘀嗒定时器是前文中所描述的SysTick,看门狗定时器以后再详细研究。今天主要是研究剩下的8个定时器。
定时器
计数器分辨率
计数器类型
预分频系数
产生DMA请求
捕获/比较通道
互补输出
TIM1
TIM8
16位
向上,向下,向上/向下
1-65536之间的任意数
可以

TIM2
TIM3
TIM4
TIM5
16位
向上,向下,向上/向下
1-65536之间的任意数
可以
没有
TIM6
TIM7
16位
向上
1-65536之间的任意数
可以
没有
其中TIM1和TIM8是能够产生3对PWM互补输出的高级登时其,常用于三相电机的驱动,时钟由APB2的输出产生。TIM2-TIM5是普通定时器,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其时钟由APB1输出产生。由于STM32的TIMER功能太复杂了,所以只能一点一点的学习。因此今天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学习起,也就是TIM2-TIM5普通定时器的定时功能。
2.    普通定时器TIM2-TIM5
2.1    时钟来源
计数器时钟可以由下列时钟源提供:
·内部时钟(CK_INT)
·外部时钟模式1:外部输入脚(TIx)
·外部时钟模式2:外部触发输入(ETR)
       ·内部触发输入(ITRx):使用一个定时器作为另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如可以配置一个定时器Timer1而作为另一个定时器Timer2的预分频器。
    由于今天的学习是最基本的定时功能,所以采用内部时钟。TIM2-TIM5的时钟不是直接来自于APB1,而是来自于输入为APB1的一个倍频器。这个倍频器的作用是: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1时,这个倍频器不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当APB1的预分频系数为其他数值时(即预分频系数为2、4、8或16),这个倍频器起作用,定时器的时钟频率等于APB1的频率的2倍。APB1的分频在STM32_SYSTICK的学习笔记中有详细描述。通过倍频器给定时器时钟的好处是:APB1不但要给TIM2-TIM5提供时钟,还要为其他的外设提供时钟;设置这个倍频器可以保证在其他外设使用较低时钟频率时,TIM2-TIM5仍然可以得到较高的时钟频率。
2.2    计数器模式
TIM2-TIM5可以由向上计数、向下计数、向上向下双向计数。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计数器内容),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在向下模式中,计数器从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开始向下计数到0,然后从自动装入的值重新开始,并产生一个计数器向下溢出事件。而中央对齐模式(向上/向下计数)是计数器从0开始计数到自动装入的值-1,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向下计数到1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然后再从0开始重新计数。
2.3    编程步骤
1.       配置系统时钟;
2.       配置NVIC;
3.       配置GPIO;
4.       配置TIMER;
其中,前3项在前面的笔记中已经给出,在此就不再赘述了。第4项配置TIMER有如下配置:
(1)       利用TIM_DeInit()函数将Timer设置为默认缺省值;
(2)       TIM_InternalClockConfig()选择TIMx来设置内部时钟源;
(3)       TIM_Perscaler来设置预分频系数;
(4)       TIM_ClockDivision来设置时钟分割;
(5)       TIM_CounterMode来设置计数器模式;
(6)       TIM_Period来设置自动装入的值
(7)       TIM_ARRPerloadConfig()来设置是否使用预装载缓冲器
(8)       TIM_ITConfig()来开启TIMx的中断
其中(3)-(6)步骤中的参数由TIM_TimerBaseInitTypeDef结构体给出。步骤(3)中的预分频系数用来确定TIMx所使用的时钟频率,具体计算方法为:CK_INT/(TIM_Perscaler+1)。CK_INT是内部时钟源的频率,是根据2.1中所描述的APB1的倍频器送出的时钟,TIM_Perscaler是用户设定的预分频系数,其值范围是从0 – 65535。
步骤(4)中的时钟分割定义的是在定时器时钟频率(CK_INT)与数字滤波器(ETR,TIx)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例。TIM_ClockDivision的参数如下表:
TIM_ClockDivision
描述
二进制值
TIM_CKD_DIV1
tDTS = Tck_tim
0x00
TIM_CKD_DIV2
tDTS = 2 * Tck_tim
0x01
TIM_CKD_DIV4
tDTS = 4 * Tck_tim
0x10
数字滤波器(ETR,TIx)是为了将ETR进来的分频后的信号滤波,保证通过信号频率不超过某个限定。
步骤(7)中需要禁止使用预装载缓冲器。当预装载缓冲器被禁止时,写入自动装入的值(TIMx_ARR)的数值会直接传送到对应的影子寄存器;如果使能预加载寄存器,则写入ARR的数值会在更新事件时,才会从预加载寄存器传送到对应的影子寄存器。
ARM中,有的逻辑寄存器在物理上对应2个寄存器,一个是程序员可以写入或读出的寄存器,称为preload register(预装载寄存器),另一个是程序员看不见的、但在操作中真正起作用的寄存器,称为shadow register(影子寄存器);设计preload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的好处是,所有真正需要起作用的寄存器(shadow register)可以在同一个时间(发生更新事件时)被更新为所对应的preload register的内容,这样可以保证多个通道的操作能够准确地同步。如果没有shadow register,或者preload register和shadow register是直通的,即软件更新preload register时,同时更新了shadow register,因为软件不可能在一个相同的时刻同时更新多个寄存器,结果造成多个通道的时序不能同步,如果再加上其它因素(例如中断),多个通道的时序关系有可能是不可预知的。

楼主:
3.    程序源代码
本例实现的是通过TIM2的定时功能,使得LED灯按照1s的时间间隔来闪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void RCC_cfg();
void TIMER_cfg();
void NVIC_cfg();
void GPIO_cfg();
int main()
{
       RCC_cfg();
       NVIC_cfg();
       GPIO_cfg();
       TIMER_cfg();
       //开启定时器2
       TIM_Cmd(TIM2,ENABLE);
       while(1);
}
void RCC_cfg()
{

       //定义错误状态变量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设置AHB时钟(HCLK)为系统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设置高速AHB时钟(APB2)为HCLK时钟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设置低速AHB时钟(APB1)为HCLK的2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设置FLASH代码延时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使能预取指缓存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设置PLL时钟,为HSE的9倍频 8MHz * 9 = 72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使能PLL
              RCC_PLLCmd(ENABLE);
              //等待PLL准备就绪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设置PLL为系统时钟源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判断PLL是否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允许TIM2的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允许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void TIMER_cfg()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重新将Timer设置为缺省值
       TIM_DeInit(TIM2);
       //采用内部时钟给TIM2提供时钟源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2);
       //预分频系数为36000-1,这样计数器时钟为72MHz/36000 = 2k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6000 - 1;
       //设置时钟分割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计数器模式为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设置计数溢出大小,每计2000个数就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2000 - 1;
       //将配置应用到TIM2中
       TIM_TimeBaseInit(TIM2,&TIM_TimeBaseStructur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
       TIM_ClearFlag(TIM2, TIM_FLAG_Update);
       //禁止ARR预装载缓冲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DISABLE);
       //开启TIM2的中断
       TIM_ITConfig(TIM2,TIM_IT_Update,ENABLE);
}
void NVIC_cfg()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选择中断分组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选择TIM2的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Channel;
        //抢占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响应式中断优先级设置为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使能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GPIO_cf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选择引脚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带上拉电阻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在stm32f10x_it.c中,我们找到函数TIM2_IRQHandler(),并向其中添加代码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8 ReadValue;
       //检测是否发生溢出更新事件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清除TIM2的中断待处理位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FLAG_Update);
              //将PB.5管脚输出数值写入ReadValue
              ReadValue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GPIO_Pin_5);

              if(ReadValue == 0)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