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收集的K60 IAR的启动例程,仅供大家参考

楼主(2015-02-24):
整理了部分苏州大学K60嵌入式培训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s.h"

void main(void)
{
    //1 主程序使用的变量定义
    uint32 runcount;    //运行计数器

    //2 关中断
    DisableInterrupts;     //禁止总中断

    //3 模块初始化
    light_init(Light_Run_PORT,Light_Run1,Light_OFF); //指示灯初始化
    light_init(Light_Run_PORT,Light_Run2,Light_ON); //指示灯初始化

    //4 开中断

    //主循环
    while(1)
    {
        //1 主循环计数到一定的值,使小灯的亮、暗状态切换
        runcount++;
        if(runcount>=5000000)
        {
            light_change(Light_Run_PORT,Light_Run1);//指示灯的亮、暗状态切换
            light_change(Light_Run_PORT,Light_Run2);//指示灯的亮、暗状态切换
            runcount=0;
        }
    }
}
//-------------------------------------------------------------------------*
// 文件名:sysinit.c                                                        *
// 说  明: 系统配置文件                                                    *
//-------------------------------------------------------------------------*

#include "sysinit.h"    //头文件

//全局变量声明
int core_clk_khz;
int core_clk_mhz;
int periph_clk_khz;

//-------------------------------------------------------------------------*
//函数名: sysinit                                                          *
//功  能: 系统设置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说  明: 无                                                               *
//-------------------------------------------------------------------------*
void sysinit (void)
{
    //使能IO端口时钟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A_MASK
                              | SIM_SCGC5_PORTB_MASK
                              | SIM_SCGC5_PORTC_MASK
                              | SIM_SCGC5_PORTD_MASK
                              | SIM_SCGC5_PORTE_MASK );

    //开启系统时钟
    core_clk_mhz = pll_init(CORE_CLK_MHZ, REF_CLK);
    //通过pll_init函数的返回值来计算内核时钟和外设时钟
    core_clk_khz = core_clk_mhz * 1000;
    periph_clk_khz = core_clk_khz / (((SIM_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2_MASK) >> 24)+ 1);
    //使能跟踪时钟,用于调试
    trace_clk_init();
    //FlexBus时钟初始化
    fb_clk_init();

}

//-------------------------------------------------------------------------*
//函数名: trace_clk_init                                                   *
//功  能: 跟踪时钟初始化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说  明: 用于调试                                                         *
//-------------------------------------------------------------------------*
void trace_clk_init(void)
{
    //设置跟踪时钟为内核时钟
    SIM_SOPT2 |= SIM_SOPT2_TRACECLKSEL_MASK;
    //在PTA6引脚上使能TRACE_CLKOU功能
    PORTA_PCR6 = ( PORT_PCR_MUX(0x7));
}

//-------------------------------------------------------------------------*
//函数名: fb_clk_init                                                      *
//功  能: FlexBus时钟初始化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说  明:                                                                  *
//-------------------------------------------------------------------------*
void fb_clk_init(void)
{
    //使能FlexBus模块时钟
    SIM_SCGC7 |= SIM_SCGC7_FLEXBUS_MASK;
    //在PTA6引脚上使能FB_CLKOUT功能
    PORTC_PCR3 = ( PORT_PCR_MUX(0x5));
}

//-------------------------------------------------------------------------*
//函数名: pll_init                                                         *
//功  能: pll初始化                                                        *
//参  数: clk_option:时钟选项                           *
//          crystal_val:时钟值                                       *
//返  回: 时钟频率值                                                       *
//说  明:                                                                  *
//-------------------------------------------------------------------------*
unsigned char pll_init(unsigned char clk_option, unsigned char crystal_val)
{
    unsigned char pll_freq;

    if (clk_option > 3) {return 0;}   //如果没有选择可用的选项则返回0
    if (crystal_val > 15) {return 1;} // 如果如果可用的晶体选项不可用则返回1

    //这里处在默认的FEI模式
    //首先移动到FBE模式
    #if (defined(K60_CLK) || defined(ASB817))
             MCG_C2 = 0;
    #else
             //使能外部晶振
             MCG_C2 = MCG_C2_RANGE(2) | MCG_C2_HGO_MASK | MCG_C2_EREFS_MASK;
    #endif

    //初始化晶振后释放锁定状态的振荡器和GPIO
    SIM_SCGC4 |= SIM_SCGC4_LLWU_MASK;
    LLWU_CS |= LLWU_CS_ACKISO_MASK;

    //选择外部晶振,参考分频器,清IREFS来启动外部晶振
    MCG_C1 = MCG_C1_CLKS(2) | MCG_C1_FRDIV(3);

    //等待晶振稳定
    #if (!defined(K60_CLK) && !defined(ASB817))
    while (!(MCG_S & MCG_S_OSCINIT_MASK)){};
    #endif

    //等待参考时钟状态位清零
    while (MCG_S & MCG_S_IREFST_MASK){};
    //等待时钟状态位显示时钟源来自外部参考时钟
    while (((MCG_S & MCG_S_CLKST_MASK) >> MCG_S_CLKST_SHIFT) != 0x2){};

    //进入FBE模式
    #if (defined(K60_CLK))
    MCG_C5 = MCG_C5_PRDIV(0x18);
    #else

    //配置PLL分频器来匹配所用的晶振
    MCG_C5 = MCG_C5_PRDIV(crystal_val);
    #endif

    //确保MCG_C6处于复位状态,禁止LOLIE、PLL、和时钟控制器,清PLL VCO分频器
    MCG_C6 = 0x0;
    //选择PLL VCO分频器,系统时钟分频器取决于时钟选项
    switch (clk_option) {
    case 0:
      //设置系统分频器
      //MCG=PLL, core = MCG, bus = MCG, FlexBus = MCG, Flash clock= MCG/2
      set_sys_dividers(0,0,0,1);
      //设置VCO分频器,使能PLL为50MHz, LOLIE=0, PLLS=1, CME=0, VDIV=1
      MCG_C6 = MCG_C6_PLLS_MASK | MCG_C6_VDIV(1); //VDIV = 1 (x25)
      pll_freq = 50;
      break;
    case 1:
      //设置系统分频器
      //MCG=PLL, core = MCG, bus = MCG/2, FlexBus = MCG/2, Flash clock= MCG/4
      set_sys_dividers(0,1,1,3);
      //设置VCO分频器,使能PLL为100MHz, LOLIE=0, PLLS=1, CME=0, VDIV=26
      MCG_C6 = MCG_C6_PLLS_MASK | MCG_C6_VDIV(26); //VDIV = 26 (x50)
      pll_freq = 100;
      break;
    case 2:
      //设置系统分频器
      //MCG=PLL, core = MCG, bus = MCG/2, FlexBus = MCG/2, Flash clock= MCG/4
      set_sys_dividers(0,1,1,3);
      //设置VCO分频器,使能PLL为96MHz, LOLIE=0, PLLS=1, CME=0, VDIV=24
      MCG_C6 = MCG_C6_PLLS_MASK | MCG_C6_VDIV(24); //VDIV = 24 (x48)
      pll_freq = 96;
      break;
    case 3:
      //设置系统分频器
      //MCG=PLL, core = MCG, bus = MCG, FlexBus = MCG, Flash clock= MCG/2
      set_sys_dividers(0,0,0,1);
      //设置VCO分频器,使能PLL为48MHz, LOLIE=0, PLLS=1, CME=0, VDIV=0
      MCG_C6 = MCG_C6_PLLS_MASK; //VDIV = 0 (x24)
      pll_freq = 48;
      break;
    }
    while (!(MCG_S & MCG_S_PLLST_MASK)){}; // wait for PLL status bit to set

    while (!(MCG_S & MCG_S_LOCK_MASK)){}; // Wait for LOCK bit to set

    //进入PBE模式

    //通过清零CLKS位来进入PEE模式
    // CLKS=0, FRDIV=3, IREFS=0, IRCLKEN=0, IREFSTEN=0
    MCG_C1 &= ~MCG_C1_CLKS_MASK;

    //等待时钟状态位更新
    while (((MCG_S & MCG_S_CLKST_MASK) >> MCG_S_CLKST_SHIFT) != 0x3){};

    //开始进入PEE模式

    return pll_freq;
}

//-------------------------------------------------------------------------*
//函数名: set_sys_dividers                                                 *
//功  能: 设置系系统分频器                                                 *
//参  数: 预分频值                                  *
//返  回: 无                                                               *
//说  明: 此函数必须放在RAM里执行,否则会产生错误e2448。当FLASH时钟分频改变*
//        时,必须禁止FLASH的预取功能。在时钟分频改变之后,必须延时一小段时*
//     间才可以从新使能预取功能。                                        *
//-------------------------------------------------------------------------*
__ramfunc void set_sys_dividers(uint32 outdiv1, uint32 outdiv2, uint32 outdiv3, uint32 outdiv4)
{
    uint32 temp_reg;
    uint8 i;
    //保存FMC_PFAPR当前的值
    temp_reg = FMC_PFAPR;

    //通过M&PFD置位M0PFD来禁止预取功能
    FMC_PFAPR |= FMC_PFAPR_M7PFD_MASK | FMC_PFAPR_M6PFD_MASK | FMC_PFAPR_M5PFD_MASK
                     | FMC_PFAPR_M4PFD_MASK | FMC_PFAPR_M3PFD_MASK | FMC_PFAPR_M2PFD_MASK
                     | FMC_PFAPR_M1PFD_MASK | FMC_PFAPR_M0PFD_MASK;

    //给时钟分频器设置期望值
    SIM_CLKDIV1 = SIM_CLKDIV1_OUTDIV1(outdiv1) | SIM_CLKDIV1_OUTDIV2(outdiv2)
                      | SIM_CLKDIV1_OUTDIV3(outdiv3) | SIM_CLKDIV1_OUTDIV4(outdiv4);

    //等待分频器改变
    for (i = 0 ; i < outdiv4 ; i++)
    {}

    //从新存FMC_PFAPR的原始值
    FMC_PFAPR = temp_reg;

    return;
}

楼主:
//-------------------------------------------------------------------------*
// 文件名: common.h (通用头文件)                                           *
// 说  明:                                                                 *
//-------------------------------------------------------------------------*

#include "common.h"

//-------------------------------------------------------------------------*
//函数名: stop                                                             *
//功  能: 设置CPU为STOP模式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说  明: 无                                                               *
//-------------------------------------------------------------------------*
void stop (void)
{
    //置位SLEEPDEEP来使能STOP模式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进入STOP模式
    asm("WFI");
}

//-------------------------------------------------------------------------*
//函数名: wait                                                             *
//功  能: 设置CPU为WAIT模式                                                *
//参  数: 无                                   *
//返  回: 无                                                               *
//说  明: 无                                                               *
//-------------------------------------------------------------------------*
void wait (void)
{
    //清SLEEPDEEP位来确定进入WAIT模式
    SCB_SCR &= ~SCB_SCR_SLEEPDEEP_MASK;
    //进入WAIT模式
    asm("WFI");
}

//-------------------------------------------------------------------------*
//函数名: write_vtor                                                       *
//功  能: 更改中断向量表偏移寄存器的值                                     *
//参  数: 要更改的值                               *
//返  回: 无                                                               *
//说  明: 无                                                               *
//-------------------------------------------------------------------------*
void write_vtor (int vtor)
{
    //写新值
    SCB_VTOR = vtor;
}

//-------------------------------------------------------------------------*
//函数名: enable_irq                                                       *
//功  能: 使能irq中断                                                      *
//参  数: irq:irq号                                  *
//返  回: 无                                                               *
//说  明: irq号不是中断向量号                                              *
//-------------------------------------------------------------------------*
void enable_irq (int irq)
{
    int div;

    //确定irq号为有效的irq号
    if (irq > 91)    irq=91;

    //确定对应的NVICISER
    div = irq/32;

    switch (div)
    {
        case 0x0:
              NVICICPR0 = 1 << (irq%32);
              NVICISER0 = 1 << (irq%32);
              break;
        case 0x1:
              NVICICPR1 = 1 << (irq%32);
              NVICISER1 = 1 << (irq%32);
              break;
        case 0x2:
              NVICICPR2 = 1 << (irq%32);
              NVICISER2 = 1 << (irq%32);
              break;
    }
}

//-------------------------------------------------------------------------*
//函数名: disable_irq                                                      *
//功  能: 禁止irq中断                                                      *
//参  数: irq:irq号                                  *
//返  回: 无                                                               *
//说  明: irq号不是中断向量号                                              *
//-------------------------------------------------------------------------*
void disable_irq (int irq)
{
    int div;

    //确定irq号为有效的irq号
    if (irq > 91)    irq=91;

    //确定对应的NVICISER
    div = irq/32;

    switch (div)
    {
        case 0x0:
               NVICICER0 = 1 << (irq%32);
              break;
        case 0x1:
              NVICICER1 = 1 << (irq%32);
              break;
        case 0x2:
              NVICICER2 = 1 << (irq%32);
              break;
    }
}

//-------------------------------------------------------------------------*
//函数名: set_irq_priority                                                 *
//功  能: 设置irq中断和优先级                                              *
//参  数: irq:irq号                                    *
//        prio:优先级                                   *
//返  回: 无                                                               *
//说  明: irq号不是中断向量号                                              *
//-------------------------------------------------------------------------*
void set_irq_priority (int irq, int prio)
{
    uint8 *prio_reg;

    //确定irq号和优先级有效
    if (irq > 91)    irq=91;
    if (prio > 15)    prio=15;

    //确定对应的NVICISER
    prio_reg = (uint8 *)(((uint32)&NVICIP0) + irq);
    //设置优先级
    *prio_reg = ( (prio&0xF) << (8 - ARM_INTERRUPT_LEVEL_BI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