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keil MDK) STM32F103自定义中断向量问题!

楼主(2015-02-24):
(1)
0x8000000-------0x40000   ROM全部空间
0x8000000-------0x10000  用做BOOTLOAD  问题解决
----------------------------------------------------------------------------------------------------------------
(2)
0x8010000-------0x10000 用做EEPROM  /中断向量表如何跳过这个地址范围??
0x8020000-------0x20000 用做用户程序/可更新/请教中断向量表如何 定义??
----------------------------------------------------------------------------------------------------------------
第2部分 主要是中断向量表如何 定义在  0x8020000-------0x20000

网友A:
函数可以指定装载到节,也可以指定地址.

楼主:
请教LS 如何具体实现  谢谢

网友B:
链接地址直接设过去,程序中设置一下中断向量偏移地址

网友C:
STM32支持向量表的重新定位的,库函数上有注明。

网友D:
STM32支持向量表的重新定位的,异步清零。。。。

网友E:
偏移向量是如何定义的呀??

楼主:
估计知道怎么 分的人 不在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估计知道怎么 分的人 不在这

你要分什么?
ST的例子很详细了,bootloader不说了,就是跳转一下
至于应用程序,链接地址设成0x8020000,在应用程序中设置中断向量偏移地址,让它偏0x20000就行。
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