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板是选择BGA还是TQFP的思考。希望大家指教。

楼主(2015-02-24):
搞电子设计的,特别是软硬件都要做的同仁们,在立项时都要考虑主器件的封装。
抛掉其他的如采购,价格等因素,单是从加工的角度选BGA还是TQFP,我也很纠结。
我现在的理解是:
BGA好焊,不好检查,工艺要好的话,质量就好,对工艺的水平容忍度小,片子不贵,一套下来总加工费用相对就多了。
TQFP好焊,好检查,对工艺的水平容忍度大,总加工费用相对少。
我记得以前有人提到BGA 0.8MM的其实比TQFP还好焊。但如果量不大,加工厂的水准又不是很靠谱的话,能用TQFP还是用TQFP?如果加工厂水平高的话,用BGA较好?

网友A:
还有:BGA最适合(大于2层的)多层PCB布板;BGA的高频特性更好。

网友B:
分场合 板子大小 层数来定封装的
没什么要求 建议还是TQFP

楼主:
我现在的情况是:
没到被逼着用BGA的地步,要用的主IC都有TQFP版本,产量不多,对可靠性要求高,看来还是继续用TQFP吧。

网友C:
TQFP,想都不要想BGA

网友D:
为什么都对见TQFP啊,
感觉BGA也不错啊,反正不用自己焊!

楼主:
的确不用自己焊,可是出了问题,还是你设计的问题啊。

网友E:
量小,尽量别碰BGA。量大,尽量上BGA。BGA压根不是为小规模生产而生的。

网友F:
用不用GBA,主要看板子结构尺寸,跟生产量没直接的关系吧。若TQFP实在摆不下,那怕就是只做一个DEMO,也只能用BGA了

网友G:
没有特殊要求,还是TQFP吧。

网友H:
现在BGA也没那么高达上,能用就用吧。小厂焊接也不成问题。说不定购买成本还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