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敷铜的问题。

楼主(2015-02-25):
我在顶层接地敷铜,有连上的

也有很多过孔/焊盘没连上

试过手动把焊盘连到铜皮上

rebuild铜皮后又断开了

试过不同的网格大小和track宽度(6mil,20mil)

还是一样的情况。唯一能连上的就是选中  Pour over same ...,不过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45度
另外 格点尺寸 线宽 设小点

楼主:
试过每个hatching style,线宽最小试到1 mil,涛声依旧啊。

网友B:
这是铜皮连接设置的问题,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铜皮连接设置的问题,如图

这是altium?我用99se,界面不同,Net options里面好像只有Pour over same net polygons only (显示不完全,猜的)。

网友C:
此图中的Pour over Same Net没勾选 。

网友D: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