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为什么要加1/2VCC偏置电压

楼主(2015-02-25):
我现在不清楚单电源供电的运放为什么要加偏置电压 我需要更深入的知道原因 也就是运放内部晶体管电路  希望高手指点 或者提供好的资料

网友A:
没有必要搞清楚运放内部晶体管电路,只要知道“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要加偏置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B:
并非是单电源供电运放必须加VCC/2直流偏置,要看处理的是什么信号;
比如处理参考点是零的交流信号,如果不加直流偏置抬升参考点,那负压部分就会被运放内部输入级卡掉,所以加偏置仅仅是为了保证给到运放的信号在其能接收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如果交流信号本身就是在0V以上的信号(包括直流信号),采用同相输入放大下就没必要在给vcc/2的直流偏置电压了包括直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搞清楚运放内部晶体管电路,只要知道“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要加偏置电压”就可以了。 ...

加偏置的方法有许多  我也很想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搞清楚运放内部晶体管电路,只要知道“单电源供电的运放要加偏置电压”就可以了。 ...

加偏置的方法有许多  我也很想搞明白缘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非是单电源供电运放必须加VCC/2直流偏置,要看处理的是什么信号;
比如处理参考点是零的交流信号,如果不 ...

这个偏置电压是使运放的参考点叠加了1/2vcc?

网友C:
根据电路功能设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路功能设计就可以了;

我连如何加偏置 为何加偏置都不知道 怎么可能设计运放电路

网友D:
想想不加会发生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想不加会发生什么。。。

根本不工作   半周无法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根本不工作   半周无法输出

那不就行了。。。

网友E:
LM358运放内部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偏置电压是使运放的参考点叠加了1/2vcc?

是的,就是抬升参考信号到0V以上,以VCC/2为参考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就行了。。。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我的输出波形都是在OV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58运放内部电路:

看不懂  你能说说晶体管工作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抬升参考信号到0V以上,以VCC/2为参考点了。

从那个LM358内部晶体管电路怎么体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那个LM358内部晶体管电路怎么体现的

看到这几个字母没有:GND(or VCC-)?
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入级的晶体管如何动作这个你翻书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这几个字母没有:GND(or VCC-)?
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入级的晶体管如何动作这个你翻书看吧 ...

你是说输入级?不是输出级的问题么?

网友F:
实际情况,单电源供电不会出现0V电压,加偏置能够改变参考

网友G:
受教:lol:lol:lo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际情况,单电源供电不会出现0V电压,加偏置能够改变参考

英雄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为什么输出波形没有负半波  在内部电路哪里给限幅了

网友H:
这个主要是能取到负压,就这么简单

网友I:
引用 楼主:
英雄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为什么输出波形没有负半波  在内部电路哪里给限幅了 ...

如果单电源工作的运放输出端为负,那么12楼图中OUT端对GND为负,两端之间那支PNP三极管发射极为负,集电极为正,不可能工作。故单电源工作的运放输出端不可能为负。

网友F:
引用 楼主:
英雄 单电源供电的运放 为什么输出波形没有负半波  在内部电路哪里给限幅了 ...

额,只是单电源供电,若芯片中没有正转负的结构,不可能会出现负半波

网友J:
一个OP,可以看成一只三极管,要使三极管能正常放大信号,三极管的工作点该如何设置?想通这就明白为什么加1/2Vcc了。

网友K:
单电源供电运放要防止负压出现。如果有这样情况,要加上偏置电压

网友L:
楼主估计电工基础知识没学好。

你要先理解--电位、电位差、电动势、电压、参考点,地、虚拟地的概念。再去理解正负电压就好理解了。实际上我们说正负多少电压,是取决于参考点的。

我们在需要双电源的电路中,将一组电源的高电位和另外一组电源的地电位结合在一起当作参考点,并将它称之为地。剩余的两端对该参考点的电位,依据定义分为正电源和负电源。

在单电源中,交流信号需要和偏置电压复合。以偏置电压为参考点,交流信号的正半周和负半周就是你说的正压和负压。如果以电源地位参考点,,,,那么交流信号任意时刻都是正电压。通常为了保证电路输出摆幅最大,将偏置电压设置为1/2 VCC,输出也静态工作点也是1/2 VCC.  双电源的1/2是0V,所以对低参考点就是0V.

网友M:
二楼真相。说的很简单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个OP,可以看成一只三极管,要使三极管能正常放大信号,三极管的工作点该如何设置?想通这就明白为什么加 ...

正解谢谢

网友N:
不一定需要加1/2*VCC的偏置电压.  具体加多少取决于输入信号的特性,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等因素.
附如韵电子的运放芯片技术规格书:
(1)CN951: 运放+比较器+电压基准
(2)CN958: 运放+ 电压基准

网友O(2017-05-09):
为了设置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P:
收藏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Q(2017-07-26):
单电源和双电源对比理解:双正对单正,双负对单地,那么双地对单哪里?1/2VCC。如果双电源不对称,比如正10V负5V,那单电源5V时对着地你可以接1/3VCC。

网友R:
运放不知道电源是正负电源还是单电源

它只知道在电源轨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