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I -L -l的意思

楼主(2015-02-25):
-I是到指定目录寻找头文件
-L是到指定目录下寻找库
-l是指定库文件比如-lm  添加math的库

比如原来cc xxx.o libccc.a /lib/fl.a -o xxx
就可以用cc xxx.o -lfl -o xxx来代替
这样有好处是省略前缀和.a扩展名 并且不用写出路径 它会自动的到标准程序库中搜索相应的程序库。
此外在支持.so的系统上连接器在搜archive lib之前会先搜索shared lib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怎么得到库名,当我们自已要用到一个第三方提供的库名字libtest.so,那么我们只要把libtest.so拷贝到/usr/lib里,编译时加上-ltest参数,我们就能用上libtest.so库了(当然要用libtest.so库里的函数,我们还需要与libtest.so配套的头文件)

放在/lib和/usr/lib和/usr/local/lib里的库直接用-l参数就能链接了,但如果库文件没放在这三个目录里,而是放在其他目录里,这时我们只用-l参数的话,链接还是会出错,出错信息大概是:“/usr/bin/ld: cannot find -lxxx”,也就是链接程序ld在那3个目录里找不到libxxx.so,这时另外一个参数-L就派上用场了,比如常用的X11的库,它在/usr/X11R6/lib目录下,我们编译时就要用-L/usr/X11R6/lib -lX11参数,-L参数跟着的是库文件所在的目录名。再比如我们把libtest.so放在/aaa/bbb/ccc目录下,那链接参数就是-L/aaa/bbb/ccc -ltest

另外,大部分libxxxx.so只是一个链接,以RH9为例,比如libm.so它链接到/lib/libm.so.x,/lib/libm.so.6又链接到/lib/libm-2.3.2.so,

如果没有这样的链接,还是会出错,因为ld只会找libxxxx.so,所以如果你要用到xxxx库,而只有libxxxx.so.x或者libxxxx-x.x.x.so,做一个链接就可以了ln -s libxxxx-x.x.x.so libxxxx.so

手工来写链接参数总是很麻烦的,还好很多库开发包提供了生成链接参数的程序,名字一般叫xxxx-config,一般放在/usr/bin目录下,比如

gtk1.2的链接参数生成程序是gtk-config,执行gtk-config --libs就能得到以下输出"-L/usr/lib -L/usr/X11R6/lib -lgtk -lgdk -rdynamic

-lgmodule -lglib -ldl -lXi -lXext -lX11 -lm",这就是编译一个gtk1.2程序所需的gtk链接参数,xxx-config除了--libs参数外还有一个参数是--cflags用来生成头文件包含目录的,也就是-I参数,在下面我们将会讲到。你可以试试执行gtk-config --libs --cflags,看看输出结果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用这些输出结果了,最笨的方法就是复制粘贴或者照抄,聪明的办法是在编译命令行里加入这个`xxxx-config --libs --cflags`,比如编译一个gtk程序:gcc gtktest.c `gtk-config --libs --cflags`这样就差不多了。注意`不是单引号,而是1键左边那个键。

5、-include和-I参数

-include用来包含头文件,但一般情况下包含头文件都在源码里用#include xxxxxx实现,-include参数很少用。-I参数是用来指定头文件目录,/usr/include目录一般是不用指定的,gcc知道去那里找,但是如果头文件不在/usr/include里我们就要用-I参数指定了,比如头文件放在/myinclude目录里,那编译命令行就要加上-I/myinclude参数了,如果不加你会得到一个"xxx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的错误。-I参数可以用相对路径,比如头文件在当前目录,可以用-I.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