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的光耦都停产啦?

楼主(2015-02-25):
想找个10M左右的高速光耦,任是没找到。发现TIL系列和6N137神马的常用光耦 都显示停产了~ 有没有内部人士给解答一下哈

网友A:
这样专业的技术问题还有分销渠道,建议最好和德州仪器的授权代理商,名声好的经销商沟通一下。印象里德州仪器有数字隔离器没有光电耦合器。 如果德州仪器的高速光耦如果停产,会有一些经销商备货的。

网友B:
用贴片115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找下你们当地的代理商的问下的吧。

网友D:
好像是停产了,换其它品牌的好了;

网友E:
6N137果然停产了

不过一搜索,淘宝一大堆。

网友F:
可以用HCPL系列的光耦替代,速度差不多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ISO7xxx 系列器件来替代。

网友H:
楼主,你好,请问你需要什么规格的光耦?要不考虑一下东芝的光耦?我们这边有在做东芝光耦。或许可以配合你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