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低功耗实时时钟芯片

楼主(2015-02-25):
AmbiqMicro 是一家专注于研发生产低功耗芯片产品的美国公司。它采用先进的SPOT技术(亚阈值功率优化技术),使芯片功耗做得更低。Ambiq Micro拥有世界最低功耗的RTC和最低功耗的MCU产品。它的RTC最低功耗仅14nA,体积仅3*3mm,最佳计时精度可达+/-2ppm,并集成电源管理、复位、内部RAM。它的MCU采用Cortex-M系列内核,运行功耗仅30μA/MHz,睡眠功耗100nA,最小体积2.4*2.77mm。
应用场合:
可穿戴设备、便携设备、SensorHub、健康医疗、仪器仪表、安防、RFID等低功耗小体积的场合。
Ambiq Micro 的AM1800系列实时时钟芯片采用创新的计时功能,通过时钟和系统电源管理相结合,满足超低的功率需求,为RTC设备建立了新的标准。AM1800 系列将几个芯片的功能集成到一个单一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Ambiq Micro低成本的 AM0800 系列实时时钟芯片包含了 AM1800 的低功率和所有高级计时功能,但不包括电源管理的能力。
Ambiq Micro AM0800和AM1800系列RTC包含下列性能:
1、超低功率高精度晶振模式下的功耗 – 55nA (精度+/-2ppm)
2、自动校准下非常低功率的精确计时功耗 – 22nA(精度+/-10ppm)
3、极低功率 RC 振荡器的功耗 – 14nA
4、除正常的日历闹钟,所有元件都包括一个可配置的递减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1/100 秒计数器和一个非常灵活的输出时钟发生器。
5、拥有灵活的I²C 和 SPI 系统接口,为功能相同的元件提供了I²C(高达 400KHz)或 SPI(最高可达 2MHz)串行接口。
6、可简化 RTC 备份方案的先进电池管理能力
高端AM1800系列RTC包含了在主电源消失时自动切换到电池、涓流充电器给充电电池或超级电容充电,可配置的掉电和低电池电量检测、以及一个模拟电压比较器可以产生一个中断。
7、无功率消耗的可选片载RAM
Ambiq Micro AM0800和AM1800系列RTC具有最高256 字节的电池备份 RAM,不会增加供电电流的消耗。
AmbiqMicro带有电源管理的 AM1800 实时时钟系列是 RTC可对系统设备进行电源管理,使得系统的整体供电电流降到更低。此功能中的要素是:

(1)       能做外部元件电源门控的低电阻电源开关
所有的 AM1800 元件都包含一个约1 ohm的接地开关,它可用于电源门控来控制包括主处理器在内的其它系统部件,使用软件或硬件控制均可。

(2)       睡眠管理大幅降低系统整体的功耗
睡眠管理允许主处理器在配置各种唤醒条件后关闭它自己的电源,
唤醒条件包括:闹钟、定时器、外部中断发生器(例如按钮)、集成模拟电压比较器和几个错误条件等。
(3)       为主控复位管理提供灵活的电源控制
AM1800包括在睡眠管理下控制复位输入到主处理器上的能力,如看门狗和外部复位信号。

网友A:
我竟然看完了
不过用不到

网友B:
请问在使用RC震荡代替晶体的情况下误差大概在什么水平?

网友C:
不知道 55nA (精度+/-2ppm) 的可信度如何?
还有就是价格如何?

网友D:
价格应该不便宜。

网友E:
性价比啊

网友F:
DS3231,这个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价格很贵吧?! 超过RX8025T的价格,就不用考虑了!

比RX8025T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55nA (精度+/-2ppm) 的可信度如何?
还有就是价格如何?

加我QQ有实测数据

楼主:
功耗比8563,8025要低很多。
带电源管理,可以定间隔唤醒控制外部电路。

网友H:
32768需要外置,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32768需要外置,不考虑了

有内置的,但是内置的一般精度没有那么高,外挂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32768需要外置,不考虑了

哦,这样的啊。
用惯了内置的,不习惯再加个晶振。

外置的话,针对晶振的微校怎么做了?

楼主(2015-03-30):
引用 网友C:
哦,这样的啊。
用惯了内置的,不习惯再加个晶振。

内部会跟外部石英晶振自动校调。具体如何调我们会有相关技术人员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