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031中断进不了

楼主(2015-02-25):
STM32, TI, ni, pi, IO
第一次用STM32F031的片子,但中断死活进不去。
一样的中断配置,在ST给的DEMO板上就能进去。求解。
以下是本人的中断初始化函数: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B, EXTI_PinSource5);

  /* Configure EXTI0 line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Enable and set EXTI5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附件图片是单片机的外围电路,PB5悬空,通过飞线飞到中断源。 如各位大侠看出了问题,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这句好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这句好像不对;

PB5应该是对应EXTI5吧? 感觉没错。 而且在ST给的DEMO板上都能进中断的。

网友B:
0201.。。。。。。掉到桌子上还能找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PB5应该是对应EXTI5吧? 感觉没错。 而且在ST给的DEMO板上都能进中断的。

DEMO板可以;
你自己的板子不行,程序兼容的;
你自己看看有啥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PB5应该是对应EXTI5吧? 感觉没错。 而且在ST给的DEMO板上都能进中断的。

DEMO板可以;
你自己的板子不行,程序兼容的;
你自己看看硬件上有啥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板可以;
你自己的板子不行,程序兼容的;
你自己看看硬件上有啥不同; ...

换了个板子再试,又可以了。现在更头疼了,有的板子可以进中断,有的不行。问了ST的FAE,说可能是MCU内部MOS可能击穿了,根本没法往下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个板子再试,又可以了。现在更头疼了,有的板子可以进中断,有的不行。问了ST的FAE,说可能是MCU内部 ...

如果内部MOS坏了,那就是MCU的某个IO坏了;
硬件IO串电阻,加阻容滤波,有条件的再加ESD保护和缓冲器吧;

网友C:
检查mos管看是否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