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书上画的科尔皮兹VOC,怎么仿真上不震荡。

楼主(2015-02-25):
(无正文)

网友A:
仿真模型并没有考虑到电路中所有影响电路状态的因素,只考虑主要因素而放过次要因素,所以在这些次要因素起作用时往往仿真错误,尤其是振荡器这种非线性相当强的电路更容易出错。
另外,即使仿真没有错误,振荡器从上电到振荡稳定也需要时间,如果你观察仿真示波器时间较短,则可能观察不到起振。

网友B:
仅就振荡部分而言,这个VCO原理有较严重的缺陷。是哪本书上的?频率范围多大?变容管的电容变化范围多大?Q1的静态电流多大?

网友B:
从king5555的发言中可以看出是有实战经历的。我同意他的观点。
另外,这个VCO是纯压控的,体现在R8-C2的联动上,是手调频率。这样就不能充分发挥压控变容变频的能力,压控调频范围变窄。这是其一。
其二,也是重要的缺陷之一,是两个变容二极管的接法。这两个变容管产生反馈、负阻。两个电容的比例是1:1。但是最佳的比例不一定是1:1。 既使比例可以是1:1,也不是什么电容值都可以的,很可能在调频的过程中就不能产生所需要的负阻,电路停振。改进的做法:用固定电容替换变容管,根据频带指标选不同的电容值,以保证在所需频带范围都有适当的负阻、保证起振;将变容管与L3-250nH电感串联,一个或者两个变容管都可以(配以压控直流电路)。串联后,L3的电感值要加大,以配合所需的频率调整范围。
为了充分发挥变容管的频率调节范围,应取消调频的C2-20pF。如king5555所说,C2将消弱负阻,降低VCO的频率范围。

此VCO的特点之一是低相噪电路,体现在安排了电感L1,这对降低电阻的热噪声调制有帮助;加了电感L2对降低低频杂波幅度有帮助;高负载阻抗有利于高Q值振荡。

网友C:
有句俗语很贴切,说:"抓虱子也得贴补丁”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