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38)

楼主:
22.端口

22.1 概览
O
   端口(PORT)控制微控器的I/O管脚。I/O管脚由一系列的组组成,统称为端口组,每组由32个管脚组成可以单独地配置控制或者作为一个端口组。每个管脚即可以用作直接控制的普通I/O口或者分配给一个嵌入设备的外设。当用于普通I/O,每个管脚能被配置为输入或者输出,并带有更高级的配置和上拉设定。

   所有的管脚用于普通I/O接口时,有真实的读修改写功能;一个或多个的方向或者输出值可以改变(设置,复位或触发),自动地8-,16-,32-比特写,而不影响同一组的任何其它管脚的状态。

 端口通过AHB/APB桥连到高速地址总线混合器。管脚方向,数据输出值和数据输入寄存器也可以被CPU的低门限总线访问(IOBUS).

22.2 特性

  。每个管脚单独可选的输入输出配置
  。软件控制的I/O管脚功能复用
    。灵活的管脚配置,通过管脚配置寄存器
  。可配置的输出驱动和拉设置:
   。Totem-pole(推挽)
   。拉配置
    。可配置的输入缓冲和上拉设置:
   。内部上拉或下拉
   。输入采样标准
   。输入缓冲可以被取消如果不需要低功耗
  。管脚配置支持读修改写,输出值和管脚方向

网友A(2015-02-28):
楼主能借我SAM D20 的评估板用两周么,一个项目因为串口的问题换了方案,老板在和代理谈,现在时间紧迫,就用两周就还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借我SAM D20 的评估板用两周么,一个项目因为串口的问题换了方案,老板在和代理谈,现在时间紧迫,就 ...

老兄啊,本人也得时不时用一下,这样吧,淘宝上好像有,十在不行等方案定下来后让老板搞个吧

网友A(2015-04-17):
楼主我也用keil 开发的sam d20 现在调通了 这个单片机的大部分功能,但是内部时钟倍频到48M之后 再挂上串口 spi等等 时钟就被拉到40.5M了 如果不挂上 让I/O输出时钟就是48M楼主有什么好方法,我可以开源我单片机底层keil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用keil 开发的sam d20 现在调通了 这个单片机的大部分功能,但是内部时钟倍频到48M之后 再挂上串口 ...

没有什么好方法,楼上已经研究很深了

网友A:
我试了他们官方的软件 ,然后发现 延迟一段时间 再用,时钟就好了 ,感觉atmel做的开发板真是坑,现在我用示波器观测的 主频还是有波动 从47.7到48.3不知道是我示波器问题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总之atmel做arm内核的东西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他们官方的软件 ,然后发现 延迟一段时间 再用,时钟就好了 ,感觉atmel做的开发板真是坑,现在我用 ...

这么严重?等我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