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几I/O口无输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2-26):
做了个项目,部分单片机的个别I/O口无输出,
请问会是什么问题呢?

静电打坏了??

楼主:
补充说明以下:
1、不是每台产品的单片机都这样的问题,而是个别产品. 所以不会是IO口设定的问题
2、不是集中在某个IO,而是不确定的

网友A:
如果出问题的产品中其它功能都正常,只是个别IO无功能,说明设计存在问题,导致IO损坏。如果整片功能不对,应先考虑程序是否被意外清除。

网友B:
不一定是静电的问题
还有一部分情况是这样:IO输出 输入没做保护 过压过流

网友C:
有的IO口是要配置的,没配置好肯定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D:
不能一概而论。话说软件BUG也可能导致这类随机故障。楼主各方面都看看。

网友E:
个别IO的话,可能IO损坏了;
静电一般也不容易坏的;
一般设计不太合理,建议看下电路怎么改进吧;

用英飞凌,PIC,飞思卡尔的MCU相对会好很多;

网友F:
接一个下拉电阻,单独写一个测试代码正常不正常。可以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还是外部电路引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补充说明以下:
1、不是每台产品的单片机都这样的问题,而是个别产品. 所以不会是IO口设定的问题
2、不是集 ...

用一段测试程序单独测试这些无输出的IO看看结果

网友H:
检查一下外围电路是否设计合理,芯片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I:
新人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