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2v~12v电压转为5v输出问题

楼主(2015-02-26):
(无正文)

网友A:
请教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电池电压稳定输出为5V

没有。

网友B:
这个关键看你5V 电流需要多少?
另外 什么电池 能拉到2V?你电池容量多少?启动电流多少?

网友A:
12V电池电压降到2V,绝大部分功率是消耗在电池内阻上,能够向外输出的功率已经很少很少。
无论什么样的电路,也不可能解决电池内阻消耗的问题。

网友C:
用个7805试试看

网友D:
12V电源+二极管+储能电解电容+DC-DC(到5V电源板),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E:
首先看看电池的容量,如果正常的,一个办法是采用7805,另一个办法采用网上购买一个降压模块很便宜的,

网友F:
你好,这个可以进行先预充电处理,另外,可以加大电源端的储能电容可以解决,针对情况而定的。这个应该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加QQ:191386349一块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