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K-TM4C1294XL驱动问题

楼主(2015-02-26):
EK-TM4C1294XL的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虚拟串口无**常安装,ICDI的驱动没有问题。
1. 哪位大侠可以提供win7 64bit的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驱动?
2.哪位大侠可以提供EK-TM4C1294X的独立lm flash programmer?
谢谢!
TI太麻烦,申请一个软件下载,等半个月没有回应!顺便鄙视一下TI。
我的邮箱:67259275@qq.com

网友A:
一般安装ccs,会自动安装好驱动程序的。

网友A:
单独安装64位操作系统上的驱动程序,比较蛋筒

网友A:
驱动程序安装可以参考这个文件:http://www.deyisupport.com/cfs-f ... 5BC58807635753_.pdf

网友A:
最新版本的lm flash programm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的lm flash programmer

谢谢您的回复! 我使用的是win7 64bit的操作系统。1. 我是按照那个ICDI的指导安装驱动的。ICDI的两个驱动安装成功,但是虚拟串口的安装失败。
2. 这个最新的lm flash programmer安装后,无法启动,出现检查进度后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安装ccs,会自动安装好驱动程序的。

如何安装CCS?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何安装CCS?谢谢!

从官网下载了ccs,一直点下一步就行
安全前记得先把安全软件和杀毒软件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使用的是win7 64bit的操作系统。1. 我是按照那个ICDI的指导安装驱动的。ICDI的两个驱动 ...

你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试试。
用64位的win7开发东西,常会遇到各种奇葩问题。我最早用过,不过后来换32位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试试。
用64位的win7开发东西,常会遇到各种奇葩问题。我最早用过,不过后来换32位的 ...

我找个32bit win7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管理员权限安装试试。
用64位的win7开发东西,常会遇到各种奇葩问题。我最早用过,不过后来换32位的 ...

我找个32bit win7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个32bit win7试一试。

嗯。试过了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试过了吗?怎么样?

1.下载到EK-TM4C1294XL-KEIL-786.zip ,通过向TI申请WWWti.com/tool/SW-EK-TM4C1294X,SW-EK-TM4C1294XL-KEIL 。
2.在EK-TM4C1294XL-KEIL-786.zip 有开发和学习需要的所有东西。包括了评估板的mdk472.exe,需要使用注册机注册一下。
3.使用Keil 4.72 就可以进行学习了,包括编程、下载firmware到芯片。
目前存在的问题:
  1. 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安装不成功,在win7 64bit和32bit下均不成功。添加mdmcp.inf和usbser.sys的方法也不行。哪位安装成功的,能否用360或别的工具把驱动共享一下?
  2. LMFlashProgrammer 在win7 32bit下可以正常工作,在win7 64bit下不能正常工作。原因也许只有TI或Microsoft知道。哪位大侠知道,共享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试过了吗?怎么样?

LMFlashProgrammer 在WIN7 64bit 旗舰版运行方法
Step1: 运行LMFlashProgrammer.msi,安装LMFlashProgrammer 。
Step1: 不要理会安装后自动在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删除自动生成的快捷方式。
Step2: 找LMFlashProgrammer 的安装目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LMFlash.exe.

Step3: 将LMFlasher.exe “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
这样就可以使用桌面上的LMFlash快捷方式直接运行了。

楼主:
在ghost win7 64bit和32bit 的系统下,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的驱动安装不成功。
1. 使用了添加mdmcp.inf和usbser.sys的方法也不行。
2. 完整安装CSS6.0 也不行!
哪位有好办法?或者分享一下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ghost win7 64bit和32bit 的系统下,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的驱动安装不成功。
1. 使用了添加md ...

ghost版的操作系统好多东西被阉割了,换完整版本的操作系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host版的操作系统好多东西被阉割了,换完整版本的操作系统吧

我在测试PC上分别用了另外一个版本的GHOST win7 32bit和64bit系统。均可以安装成功。
总结一下我的经验,供大家参考。
1. win7 ghost 系统对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的驱动安装有影响,有的可以安装成功,有的不能安装。
2. 完整安装CSS6对驱动安装有帮助。附件的ICDI_driver.rar是CSS6安装驱动时所使用的工具,32bit系统用dpinst32.exe安装驱动;64bit系统用dpinst64.exe安装驱动。我用两个东西分别在某个GHOST win7 32bit和64bit系统下成功安装所有的驱动。

楼主:
TI 的 评估板EK-TM4C1294XL 驱动安装程序,包括如下3个驱动:
• 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 Stellaris ICDI JTAG/SWD Interface
• Stellaris ICDI DFU

1. dpinst32.exe 用于 win7 32bit系统。
2. dpinst64.exe 用于 win7 32bit系统。下载到下面的链接: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5&extra=#pid52344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TI 的 评估板EK-TM4C1294XL 驱动安装程序,包括如下3个驱动:
• 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 Stella ...

感谢分享,很赞

网友A:
我一般用ultimate版本的win7,很少遇到这种驱动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安装可以参考这个文件:http://www.deyisupport.com/cfs-file.ashx/__key/telligent-evolution-com ...

这个我也参考了的吧。

网友C(2015-04-14):
请问您的ICDI驱动的安装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是一共三个驱动可以装另外两个但是那个虚拟串口的驱动无法安装。

网友D(2015-06-11):
楼主有没有解决串口驱动的问题。。。现在大部分人用的都是ghost吧。。。难道要为了这个装原版win7?我的板子插上去自动装驱动,却只装了片上调试的驱动,虚拟串口驱动没装,后来手动装,就提示“windows 已找到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但在试图安装它时遇到错误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要哭了......

网友E:
驱动安装最烦人的就是和系统不兼容了

网友F(2016-05-02):
Tm4C1294xl驱动安装不好啊,求救啊啊。。。。。。我电脑64位的,试了楼上的Dpinst64.exe,无法安装,怎么办?好心的网友帮帮我D:\1.jpg

网友G:
引用 楼主:
TI 的 评估板EK-TM4C1294XL 驱动安装程序,包括如下3个驱动:
• Stellaris Virtual Serial Port
• Stella ...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你当初是怎么解决的?这个压缩文件解压有错误

网友H(2016-06-11):
我们的产品开发就是用TM4C1294片子,手头也有这块demo板,楼主死心眼啊,Ti不让用CSS就不用呗,俺都用keil mdk或者IAR ewarm开发了,绝对比ti css高级好用,而且是通用开发ide,适用于全部厂家的arm芯片开发,而ti css只能用于ti产品,作为一个行内人士,劝你们还是用mdk吧,css真不好用,bug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