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A可以用DC13V供电吗

楼主(2015-02-26):
哪位大神能否告知下   ULN2003A能用13V供电吗  是用来驱动继电器的  因为输入电压是用13V的   而非12V   之前看到的都是12V 供电      13V供电应该输出端高电平时会有12.7V这样把     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看该芯片datasheet,想想为什么可以或者不可以。
应该养成这样的习惯。

网友B:
呵呵,楼主该完成2楼布置的“作业”,哪怕错了都没关系。知道为什么,比知道结果重要的多。

网友C:
芯片手册好像写着最高到50V吧;

网友:
可以啊,十三伏供电,就十三伏输出。多看说明,看烂了,自然会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