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FI信道切换

楼主(2015-02-26):
因为不同信道,中心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WIFI 发射数据的时候,要想工作在第六信道的话,就得发射跟第六信道对应的中心频率,但不知道为什么能改变发射频率?改变发射频率是单纯由软件实现还是硬件实现?还有,现在晶振都只有几十M,是怎么实现让WIFI能够发射2.4GHZ的电磁波的?      小白一个,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这方面书籍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A:
2.4G是中心频率,也就是说2.4G设备支持所有信号,但是由于用的人多,划分为不同信道,当然对应的发射频率有所区别,软件设置就好了,跟中国移动的分频复用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是中心频率,也就是说2.4G设备支持所有信号,但是由于用的人多,划分为不同信道,当然对应的发射频率有 ...

OK,那我请教你个问题。WIFI工作在2.4G频率,是否需要发射的电磁波频率达到2.4G?

网友B:
由软件控制实现,具体方法去看你所用WIFI芯片的器件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软件控制实现,具体方法去看你所用WIFI芯片的器件手册。

额,看哪里?没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那我请教你个问题。WIFI工作在2.4G频率,是否需要发射的电磁波频率达到2.4G? ...

你还是没听懂别人的意思,只要是2.4G设备都兼容所有信道,知道带宽什么意思么?发射电磁波频率当然特么要满足2.4G了,不满足还通信个渣渣!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看哪里?没用过。

已经说了,看器件手册。用什么型号的看什么型号的,不同型号的器件手册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听懂别人的意思,只要是2.4G设备都兼容所有信道,知道带宽什么意思么?发射电磁波频率当然特么要 ...

是,之前一直纠结于WIFI是如何做到发射那么大频率的电磁波,那是芯片内部的一个处理了,只需要软件进行控制,就能进行信道切换,也就能发出不同中心频率的电磁波了。感谢你的回答!!!
有木有这方面好的资料分享一下 啊,,嘿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之前一直纠结于WIFI是如何做到发射那么大频率的电磁波,那是芯片内部的一个处理了,只需要软件进行控 ...

先看单片机时钟树吧,  为毛8M晶振可以让单片机工作频率200多M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先看单片机时钟树吧,  为毛8M晶振可以让单片机工作频率200多M

而且还各种外设可以分别工作在不同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之前一直纠结于WIFI是如何做到发射那么大频率的电磁波,那是芯片内部的一个处理了,只需要软件进行控 ...

没啥资料,这都是基础理论吧!针对产品的估计有,但是又没大用过wifi产品,反正就是些理论,还是要多翻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还各种外设可以分别工作在不同的频率。

通过分频,倍频获得所需的频率。:handshake

网友D:
使用外部时钟做为参考时钟,先倍频到一个较高的频率上,再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然您不晓得有锁相环路这个東西。

是的,我之前确实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