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四轴飞行器(9)-BBB安装

楼主(2015-02-26):
代码基本编写完毕,也经过了自己的模拟测试,现在就把BBB安装到四轴飞行器上面,进行实际测试。
我是先将四个螺旋桨安装上了,螺旋桨有正反浆的区分,两个正浆两个反浆,依次间隔,这个螺旋桨千万不能安装错了,否则飞机飞不起来。此外就是螺旋桨上面的子弹头一定要固定死,要使最大劲拧死,在飞行器的过程中,螺旋桨可以达到每分钟几千到两三万的转速,转速比较高,声音非常大,一旦螺丝松动,螺旋桨会直接飞出,很容易打伤人。之前被螺旋桨打过一次,一下就出血了。
为了防止意外短路,将BBB背面用厚的双面胶粘住。
为了给BBB供电,将电源头间断。
剪下来的线另外一头连接到电子调速器的5V红线上面,用烙铁焊接好,固定住。

将螺丝套上垫片,插入四轴飞行器的板子上面,然后将BBB周围的四个孔插入到螺丝,还算比较合适。
   用双面胶把BBBCPU粘住,另外一面粘MPU6050传感器。
先用稳压源供电,看看板子能否启动,结果BBB只是电源蓝灯亮,系统就是不启动,我担心哪里可能短路了。于是把BBB取下来,在BBB的下层,也就是BBB和四轴飞行器接触的那一面的金属上面都贴上胶带,然后用热熔胶把可能碰到的金属边框全部都涂上。这个是热熔枪。
再次把BBB安装上去,依然是电源蓝灯亮,系统不启动,很郁闷,我中间都放了两层绝缘体,实在想不出短路的原因。后面我把四个螺丝稍微拧松了一些,BBB就启动了,我真心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知道的人能告诉我,非常感谢。把无线网卡安装上之后就是这样。
最后把电池安装上,电池用三根带子固定在下方,如图。
最后把所有的线都连接上。因为这个四轴飞行器器材和BBB并不是配套,所以安装的过程花费了很多时间,包括焊接电路,接线,涂热熔胶等等。一共用了将近7个小时才全部安装好。

只是我现在仍然不知道为什么把螺丝拧松一些BBB就可以启动,拧紧了就启动不了,找不到原因,希望大家知道的能告诉我。

网友A:
勤奋的楼主   看来年都没过好   奋斗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勤奋的楼主   看来年都没过好   奋斗者

嘿嘿

网友B:
飞起来了吗?给个动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了吗?给个动画。

飞起来了,不过因为场地空间太小了,没敢多飞

网友C:
我想你的电路板,螺丝一松就可以启动BBB是因为你的四个螺丝柱不在一个平面上,把板子弄变形了。像这样高速的主板而且又有BGA贴片,对板型是有要求的。我能想出的就是这问题。在电脑主板上也经常有这种现象。所以还是要注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的电路板,螺丝一松就可以启动BBB是因为你的四个螺丝柱不在一个平面上,把板子弄变形了。像这样高速 ...

原来是这个原因,我确实没有想到,真心非常非常感谢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