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在内部PLL50M的情况下的IO频率是多少?

楼主(2015-02-26):
M0516在内部PLL50M的情况下的IO频率是多少?这两条对P1.0口进行置高置低的死循环,大概能输出多少频率的方波?

网友:
M0516的IO口最快toggle速度可以到12.5M。上面的code速度会很慢,正确的应该是:

While(1)
{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P1_DOUT = 1;
   P1_DOUT = 0;

}

在while循环跳转返回的时候会多一条跳转代码,会花3个CPU clock

网友:
你知道每条指令的周期数就行了,根据主频计算

网友A:
你得计算出每条指令的周期,然后根据主频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