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小车怎么做刷图小车?

楼主(2015-02-26):
如题,网上看的循迹都是红外感应一条线路,如果画个框框,要求像扫地那样把整个框框刷一遍,用什么办法解决?
请各位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主要就是软件调度系统;
导航,可以用视觉,激光,磁导航等;

网友A:
如果是90度转弯,车子的机械设计也比较重要;
要全向平移;

网友B:
如果画的框框符合循迹小车的识别要求,那在小车上加一套喷涂装置即可。如果不符合识别要求,那先解决识别问题。这个设计除电子技术外,还要求较高的机械设计水平。

楼主:
谢谢!想了解下视觉、激光,怎么导航的?

楼主:
直线行走用陀螺仪能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