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模式的TIM如果DISABLE了,CH是否固定电平?改CNT值CH会变化?

楼主(2015-02-26):
1、DISABLE了TIM,PWM模式的CH输出是否就根据OC值和CNT值,成固定电平输出?
2、如果改动CNT值,CH是否会变化?

网友:
一直在用库开发,还真没遇到过这个问题,mark学习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指的CNT值是什么啊

网友B:
关掉后,就成固定电平了;
可以写段代码试试;

网友B:
无刷控制,这是最基本的应用;

网友C:
改动CNT值,CH是否会变化??不知指的是什么??

楼主:
测试DISABLE了会固定,改了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