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能否将IO口随意设置

楼主(2015-02-26):
比如说我想用芯片的第五个引脚,用于串口通信,本来这个引脚不是串口端口。

网友A:
应该不能吧,我试了下,部分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楼上可以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B(2015-05-08):
URAT通信只要按照协议,任何可用io口都可以,psoc4有模块,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