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想用STM32F4+TVP5150做低成本监控

楼主(2015-02-26):
STM23F407+TVP5150+7寸液晶屏 130万摄像头就可以
液晶屏显示界面入下图所示,视频显示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直接用的控件。这个方法可行吗?大神给点建议

屏幕上有些按钮等控件用来控制摄像头转动和显示系统信息

网友A:
不明觉厉,占楼等大神回复

网友B:
我也打算做这个,就是一时半会没空。

网友C:
没有现成的控件;
自己做数据转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算做这个,就是一时半会没空。

视频转换你打算怎么做1:camera接口->dma->fsmc->液晶屏,这样是不是和emwin的界面冲突
                              2:camera接口数据转换为图片然后调用emwin的图片显示函数,这样速度就满了
                              3:camera接口->dma->fsmc->液晶屏,其余的界面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现成的控件;
自己做数据转换吧;

加上转换速度肯定下来了,转换成什么格式可以直接使用emwin的控件

网友D:
感觉做起来不是很费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做起来不是很费时间吧

求大神指导,视频流 怎么用EMWIN的函数显示?用自己的函数是否和EMwin冲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视频转换你打算怎么做1:camera接口->dma->fsmc->液晶屏,这样是不是和emwin的界面冲突
                 ...

1.估计会冲突,都要访问FSMC。只能这样:TVP5150->DMA->FSMC,检测DMA完成后再刷新界面叠加上去(必须去掉背景的刷新),界面越简单越好,无窗口,仅写文字,画按钮。
2.TVP5150直接输出RGB565吧?可以不用转换格式。但内部RAM不够得外扩,而且总线上的开销不小。采集DMA->FSMC->外部RAM,操作界面->FSMC->外部RAM,显示外部RAM->DMA->液晶,都得占用FSMC,刷新率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估计会冲突,都要访问FSMC。只能这样:TVP5150->DMA->FSMC,检测DMA完成后再刷新界面叠加上去(必须去 ...

TVP5150输出BT.656数据 不是RGB565

网友F:
高大上的感觉啊,

网友G: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我在用STM32F4 + SAA7113做,感觉直接显示视频有压力啊。我现在才开始做收数据,问题一大堆。问下楼主奇偶场怎么去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我在用STM32F4 + SAA7113做,感觉直接显示视频有压力啊。我现在才开始做收数据,问 ...

我还没开始做呢 忙完这个项目开始做。直接显示视频应该好做吧。H.264格式转换成RGB565 然后显示。

网友H(2015-05-25):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最近我在用STM32F4 + SAA7113做,感觉直接显示视频有压力啊。我现在才开始做收数据,问 ...

你好,我最近也在准备弄这个,但是我发现STM32F407的DCMI接口好像不大支持BT656,因为BT656还有个奇偶场信号,不过SAA7111A好像可以输出RGB信号

网友I:
不用emwin,直接全屏预览,加sdram或者什么的都可以,按钮做成半透明用其他层叠加。
拍照的话 sensor 输出jpg

网友J:
采集DMA->FSMC->外部RAM,操作界面->FSMC->外部RAM,显示外部RAM->DMA->液晶,都得占用FSMC,刷新率够呛。确实是这样喔

网友K(2015-09-11):
我有个疑问,TVP5150转出来的是YCbCr 4:2:2 ,可是stm32f407的DCMI接收到传到fsmc后,显示在液晶屏是RGB,中间是不是还需要算法转换啊,求代码,让我参考一下,谢谢,小弟也在弄这个,没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疑问,TVP5150转出来的是YCbCr 4:2:2 ,可是stm32f407的DCMI接收到传到fsmc后,显示在液晶屏是RGB, ...

是的  需要数据转换 可以参考linux下的转换程序

网友L(2015-11-25):
我们也评估了下,407感觉7寸屏帧数不到10帧,最好换429

网友M:
DM5150EP有没有这方面的功能,听说是跟TVP5150 PIN TO PIN的,影像品质会更好,价位也便宜些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  需要数据转换 可以参考linux下的转换程序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STM32F4+TVP5150相关项目,发现自己做YCbCr转RGB会严重影响刷屏速度,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能加个联系方式指导一下吗,有偿

网友O:
现成的web camera 模组,arm9,64m RAM h264硬件加速,五十来块,比429的片子还便宜

网友P:
直接用树莓派;P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成的web camera 模组,arm9,64m RAM h264硬件加速,五十来块,比429的片子还便宜 ...

具体什么芯片

网友O:
ip camera的多数用海思的片子, hi3518之类的。淘宝上大批现成的模块。
如果带触摸屏。可能更合适的是新唐的n32926。也极便宜。

网友Q:
选错型了 STM32就不是干这个的 那点带宽最好别考虑视频了。

前段时间用AM3358 800Mhz做的图像处理应用还是用的USB摄像头。 266MHZ的DDR2带宽都不够了。。。

网友R(2019-09-18):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STM32F4+TVP5150相关项目,发现自己做YCbCr转RGB会严重影响刷屏速度,请问你是怎 ...

这个方案已经实现显示了吗?我怎么也调不出显示图像来。

网友S(2020-12-10):
我现在在用STM32F29和TVP5150做摄像头部分,能帮忙指点下吗有偿我的qq225640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