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新手请教下 小型开关电源

楼主(2015-02-26):
刚毕业,最近公司要做我做一个正负12V输出的供电电源,正12输出功率为6W ,-12为3W!看了些资料,准备用uc3844做,该芯片功率主要是20-100W  不知道能不能做?初步计算下 用EE16的变压器,网上好多都说这种小功率的效率比较低,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
如果输入电压(供电电压)合适,UC3844当然可以做。
这么小功率的电源,效率应该不是重点考虑的问题。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内置mos的IC来做,EE16估计会饱和,建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
如果输入电压(供电电压)合适,UC3844当然可以做。
这么小功率的电源,效率应该不是重点考 ...

AC65-265

网友C:
用UC3842就行,图纸海了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内置mos的IC来做,EE16估计会饱和,建议加大。。。

看到有个topswitch 内置的  小功率的,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有个topswitch 内置的  小功率的,不知道怎么样?

可以啊,
不过PI的比较贵吧,而且音频噪声比较难处理,根据公司产品定位选型吧。

网友D:
你好,这个 做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我感觉用UC3844也太小题大做了,有更简单的方案,加QQ:191386349,我给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