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新学期开始了,该给学生用哪款单片机入门合适呢

楼主(2015-02-26):
如题,大家畅所欲言吧

网友:
NuMicro™ M0518系列特色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 工作温度: -40℃至105℃, 内建22.1184MHz高精度晶振(1%准确度)。 备有丰富的外设, 如高达24通道PWM, 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六组UART, SPI, I2C,12位ADC, 模拟比较器等.提供多种包装 LQFP48, LQFP64。

应用领域 :

LED灯光控制, 工业控制, 马达控制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

- ARM Cortex™-M0
- 最高运行频率 50 MHz
- 操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内存

- 32/64 KB 应用程序Flash
- 内嵌8KB SRAM
- 4KB Data Flash
- 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
  (In-System Programming)
- 支持在线电路更新ICP
  (In-Circuit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 (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可达1 MSPS (每秒采样率)
- ±1℃ 准确度温感计

• 脉宽调变 (PWM)

- 内建16位PWM产生器,可输出24路PWM
  或4组互补配对PWM

• 通讯接口 (Connectivity)

- 一组SPI (可达36 MHz)
- 两组 I²C (可达 400 kHz)
- 六组 UART (可达1 Mbps)

• 时钟控制

- 外部4 to 24 MHz 高速晶振
- 内部22.1184 MHz 振荡器
  (1% 精准度25℃, 5V)

网友:
M051为Cortex™-M0 32位微控制器系列,其特点为宽电压工作范围2.5V至5.5V与-40℃ ~ 105℃工作温度、内建22.1184 MHz 高精度RC晶振(±3%精确度,-40℃~105℃, 2.5V ~ 5.5V)、并内建Data Flash、欠压检测、丰富周边、整合多种多组串行传输接口、高抗干扰能力(8KV ESD/4KV EFT)、支持在线系统更新(ISP)、在线电路更新(ICP)与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提供封装有QFN33与LQFP48。

应用领域 :

门禁系统/警报器、温度传感设备、直流无刷马达应用等等

关键特性 :

• 内核(Core)

- Cortex™-M0 32位微处理器

- 工作频率可达 50MHz

- 工作电压:2.5V to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 内存(Memory)

- 64 KB应用程序

- 内嵌4 KB SRAM

- 内嵌4 KB Data Flash

- 在线系统更新ISP(In-System Programming)

- 在线电路更新ICP(In-Circuit Programming)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IAP(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模拟转数字转换器(ADC)

- 提供8通道

- 12位分辨率

- 每秒采样率可达 800kSPS

- PWM输出可以触发A/D转换

- 提供误差±1℃温度传感器

• 脉波宽度调变(PWM)

- 最多8通道PWM输出或互补式PWM输出

- PWM时间与周期可触发A/D转换

• 通讯接口(Connectivity)

- 提供最多二组SPI(可达36 MHz)

- 提供最多二组I²C(可达 400 kHz)

- 提供最多二组UART

- 提供一组16/8位外扩接口(EBI)

• 时钟控制(Clock control)

- 外部晶振4 to 24MHz

    - 内置22.1184 MHz高精度RC晶振,常温5V下±1%误差

网友:
你看看,这两种都行啊,不过建议0518比较好

网友:
051和0518库函数都写的不错,根据库函数可以讲解寄存器使用,外设不是太多,够用,可以很容易入手

网友:
大几的学生啊?都学C语言了吧?别再教C51的汇编了,我大学老师教那个,屁都没学会,毕业后,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个老师什么都不会。

网友A:
哪种单片机资料多用哪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种单片机资料多用哪种

哪种学了能找到好工作就学哪种,不能学老掉牙么人用的了

网友C:
NUC472,IO够多,跑FreeRTOS够舒畅,重点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种学了能找到好工作就学哪种,不能学老掉牙么人用的了

确实如此哈

网友B:
当初我找工作,人家问我大学学了什么,我说51,人家都懒得搭理我了

网友D:
要看什么水平的学生了,如果可以建议两种配合一起教,比如51+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