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教你如何使用ATMEL FLIP(使用步骤)

楼主(2015-02-26):
第一步:下载ATMEL FLIP

地址如下:http://www.atmel.com/tools/FLIP.aspx

进入下载即可。

2、如果没有串口,需要一个usb转232线缆,当然还要装线缆驱动,装好后记下串口号,如COM3

3、打开FLIP,连接好应用电路板,接上电源,最好再按一下复位键。如果不是自动方式,应保证单片机执行的是bootloader(按RESET时PSEN 低, EA 高, ALE 高或悬空。为了保证按RESET或上电复位时执行用户程序,可在PSEN脚上设计一个按键,不按键时接高,需要时按下此键使PSEN脚接地)。如果是自动方式,则FLIP中的AutoISP需要勾上。

4、选择mcu,菜单为device-->select...,或者按F2。

楼主:
5、建立连接,菜单为setting-->comunication-->RS232,弹出一个窗口,选择串口号和波特率(开始最好选择9600),点击connect按钮,连接好后,原来灰色的按钮可以使用了。

6、调入HEX文件,菜单为file-->load HEX file,或者按F4。

7、先擦除芯片,菜单为device-->erase,然后根据具体要求设置参数,例如,BLJB勾上,BSB/EB/SBV=00/FF/00。最后开始编程(烧片子),菜单为device-->program,可以看到进度条变化,写完后可以进行校验,一般不需要。

8、点击红色按钮start application,应用程序取代bootloader从SBV指定的地址(00表示从0000H开始)开始执行,串口通信结束。如需要上电后应用程序自己运行,需要关电后将PSEN脚悬空即可。

9、此外还有校验,读取等功能,不一一说明了。这个软件,我也接触不是太长,好多的其他东东不会用,有待于后进一步研究。

楼主:
考虑到很多朋友需要串口接线图,现一并提供给大家:

图片有点小,点击放大看看、

网友A:
MARK,感觉挺实用的

网友B:
,多谢楼主的经验总结

网友C(2022-03-02):
引用 楼主:
5、建立连接,菜单为setting-->comunication-->RS232,弹出一个窗口,选择串口号和波特率(开始最好选择9600 ...

请问BLJB勾上与不勾的区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