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 ARM9启动流程与Bootstrap的大小内幕(转载)

楼主(2015-02-26):
AT91SAM系列的ARM内置了一片bootrom, 如果选择了合适的BMS电平, 那么芯片启动后会将bootrom映射到0x0地址.

启动bootrom后会从外面的的NVM(dataflash, nandflash..)中去寻找是否存在"合法"的固件程序. 如果有就将这个固件拷贝到内部SRAM中来运行. 而这个固件程序我们一般放置的就是bootstrap. 再由它去完成u-boot和kernel等等的搬移.

顺序如下:

bootrom (ROM) -> bootstrap (SRAM) -> u-boot (SDRAM) -> kernel (SDRAM)

对于dataflash和nandflash的NVM, ATMEL很巧妙的将第6个向量处放置的内容当做Bootstrap的大小.但是打开AT91bootstrap的源码, 发现第6个向量处有2种写法.

1) B . (或弄一个标号, 跳转本身)

2) .word _edata

第一种是直接放了一跳ARM跳转本身的指令在此位置, 转换为机器码之后是一个非常大的数. 远远超出了SRAM的大小.

第二种是用了汇编器的一个预留关键字_edata, 它是指向数据段的结尾. 按道理应该是和编译出来的bin同样大小才对. 但是自己通过将bin文件打开查看第6个向量确不相等. 后来才觉悟是由于基地址并不是0x0导致, 由于bootstrap最终是在SRAM里运行, 以SAM9260为例,SRAM基地址是0x20000. 所以是_edata=0x20000+程序大小,还是无法满足要求.

这两种方式都不正确,那BOOTROM是怎么知道要拷贝多大的长度呢?我一开始猜想是不超过最大的长度就OK了,即SRAM大小减去BOOTROM程序本身所需的堆栈,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实际操作起来会浪费很多时间。而真正的内幕是:

原来SAM-BA软件中有一个send boot file的操作,这个操作暗地里读取文件大小将其写入第六个向量再写入0地址,所以bootstrap必须用SAM-BA的send boot file的方式烧写,如果自己从0地址send file是启动不了的,大家可以做实验验证。(其实在IAR下也有相应的Flashloader可以支持,但是一般没有人用)

楼主:
over,感觉有用的可以收藏一下,嘿嘿。

网友A:
写地真不错,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