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低边驱动芯片!

楼主(2015-02-26):
需求描述:

低边驱动芯片

通道:1路(实在没有1路,2路也行)

电流:无要求,实际使用电流很小,mA级别。

诊断:①开路诊断功能;②对GND短接诊断功能;③对VSS短接诊断功能。

我找到两个芯片,但是引脚太多:如L9349、L9377。

诊断功能类似于以下图片介绍:

网友A:
你的带故障诊断引脚的电路是汽车ABS系统专用芯片,没有1路的.
其实这种诊断功能用颗单片机就能实现.再者你本来就需要单片机来处理这些诊断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带故障诊断引脚的电路是汽车ABS系统专用芯片,没有1路的.
其实这种诊断功能用颗单片机就能实现.再者你本 ...

我仔细的看了L9349Datasheet,一共四路输出,每路有一个故障反馈引脚,所以也只能判断输出时异常和正常两种状态,无法区分多种故障。
T叔,如果我用一个低边驱动芯片,如何用单片机来实现①开路检测、②对GND短路检测③对电源短路检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的看了L9349Datasheet,一共四路输出,每路有一个故障反馈引脚,所以也只能判断输出时异常和正常两 ...

在负载接地端串一个小电阻采样,负载的电流进行检测就能实现了.若只需开关量信号,采样电压只需放大就行了,若需模拟量控制,则还需放大后用A/D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负载接地端串一个小电阻采样,负载的电流进行检测就能实现了.若只需开关量信号,采样电压只需放大就行了, ...

工作电流在5mA左右。
你说这种方法如果碰到对地短接能检测出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流在5mA左右。
你说这种方法如果碰到对地短接能检测出来吗?

你画出电路图,看故障点在哪里,再考虑在哪里采样.
电流小没关系,可用运放放大比较.

网友B:
VNL5030JTRE/VNL51603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出电路图,看故障点在哪里,再考虑在哪里采样.
电流小没关系,可用运放放大比较. ...

楼主:
这个是我之前选择的一个低边驱动芯片。O_HS_0外接另一个控制器的接口。
外接电路为1K电阻上拉至5V。
我的控制器现在要能够检测出O_HS_0输出端口的故障分类,包括:①开路检测,②对GND短路,③对电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VNL5030JTRE/VNL51603E

你提供的两个芯片是ST的,我看过,都只有开路检测功能。无法区分故障类型的。

网友B:
那你看看BTSxx--infenoen 他们应该会有ls-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看BTSxx--infenoen 他们应该会有ls-driver.

英飞凌的我也找过,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芯片。
已经和代理商联系,看看他们有没有合适的芯片。

网友B:
那你搭一个模拟电路采样诊断,我们BCM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之前选择的一个低边驱动芯片。O_HS_0外接另一个控制器的接口。
外接电路为1K电阻上拉至5V。
我的控 ...

①开路检测→ 特征是O_HS_0端的开路电压和负载电压不一样, 电流也不一样
②对GND短路→特征是O_HS_0端的对地电压为0
③对电源短路→特征是O_HS_0端的对地电压等于→Vcc
根据这些特征来采样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开路检测→ 特征是O_HS_0端的开路电压和负载电压不一样, 电流也不一样
②对GND短路→特征是O_HS_0端的 ...

外部搭采样电路的话,电路变复杂了。而且增加了一定的不稳定性。
现在选用了L9825。就是通道多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开路检测→ 特征是O_HS_0端的开路电压和负载电压不一样, 电流也不一样
②对GND短路→特征是O_HS_0端的 ...

外部加采样电路,使得电路变得复杂了,而且增加了不可靠性。
现在选用L9825,就是通道数多了点,体积大了,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部搭采样电路的话,电路变复杂了。而且增加了一定的不稳定性。
现在选用了L9825。就是通道多了点。 ...

你选用带A/D或带运放通道的单片机,外围只需增加几个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用带A/D或带运放通道的单片机,外围只需增加几个采样电阻.

老T叔能否画图解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能否画图解释下。

楼主:
这个采样电路在低边开关打开时,是无法探测对GND短路、对电源短路和断路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采样电路在低边开关打开时,是无法探测对GND短路、对电源短路和断路的吧。 ...

上例只是举例说明,具体细节得自已画出正式电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例只是举例说明,具体细节得自已画出正式电路,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处理.

恩。谢谢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