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E 系列上的 UART Boot Loader 设计

楼主(2015-02-26):
在一个特定的场合,很多应用或产品都需要升级固件,以修复 Bug 或提高性能。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使用专用的调试接口,而是使用 UART、USB、I2C 等通信接
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个串行 Boot Loader 通过其中一个通信接口升级固件,而不需要调试器或特定的程序工具。
本文档将指导您如何使用 UART (通用异步接收器/ 发送器)接口在 Kinetis E 系列上设计 Boot Loader。本文档中列出的示例代码是在 IAR 6.50 中开发的。
1 简介
Boot Loader 是一种内置固件,用于通过通信接口将应用代码编程到片上非易失性存储器(Kinetis E 上的Flash )。本文档将介绍如何在 FRDM-KE02Z 板上设计
UART Boot Loader。该程序将使用 AN2295 PC 端主机 GUI 工具解码 s19 文件,然后通过 UART 接口将应用代码传输到目标MCU。然后写入到 Flash。
2 软件体系结构
可以从飞思卡尔网站上下载 win_hc08sprg.exe 软件,使用该工具解码 S19 文件并与目标 MCU 通信。该工具兼容 FC 协议。关于详细的信息,请参见 www.freescale.com 上提供的 AN2295。
内置 Flash 上的 Boot Loader 在通电后将开始运行,并确定握手是否成功。如果发生超时,将跳转到应用代码的入口地址。
2.1 Flash 操作
KE02 提供了 flash 操作的高级功能:闪存控制器 (FMC) 和 flash 访问控制,它们不仅能够加速对flash 的存取,避免在访问 flash 过程中等待,而且还能在 flash 繁忙时避免冲突。下面我们介绍两种 Flash 编程方法:
1. 通过 RAM 中运行的代码编程 Flash
2. 通过 Flash 中运行的代码编程 Flash
2.1.1 RAM 中运行的代码
将 Flash 启动命令的代码复制到 RAM 并禁用中断, 使代码可以在 RAM 中运行,不需要从 Flash中读取指令。此方法在传统的片上 Flash 设备中使用最为广泛。

用于启动 Flash 命令和检查 Flash 状态的代码片段如下:
__ramfunc void FTMRH_LaunchCMD(uint8_t bWaitComplete)
{
DisableInterrupts;
if(bWaitComplete)
{
// Wait till command is completed
FTMRH_FSTAT = 0x80;
while (!(FTMRH_FSTAT & FTMRH_FSTAT_CCIF_MASK));
}
EnableInterrupts;
}
2.1.2 Flash 中运行的代码
KE02 包含 FMC 功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外围设备,连接于 Flash 和 MCU 之间。KE02 还包含Flash 访问控制、预取缓冲器、单入口缓冲器和缓存,因此,在 Flash 中运行的代码能够编程和擦写 Flash。如果启用 Flash 访问控制功能,当 Flash 繁忙时,该控制器能够暂时阻止对 Flash 的存取,直到 Flash 变为空闲状态,才允许对 Flash 的访问。用这种方法不需要禁用中断, 从而可以提高代码的效率。
相应的程序片段如下:
void FTMRH_LaunchCMD(uint8_t bWaitComplete)
{
/* enable stalling flash controller when flash is busy */
MCM_PLACR |= MCM_PLACR_EFSC_MASK;
FTMRH_FSTAT = 0x80;
if(bWaitComplete)
{
// Wait till command is completed
while (!(FTMRH_FSTAT & FTMRH_FSTAT_CCIF_MASK));
}
}

楼主:
2.2 中断向量表重定位
在 Boot Loader 的设计方面,另一个重要事项是如何处理中断向量表。Kinetis E 系列支持中断向量表重定位。默认情况下,向量表的地址为 0x00 到 0xBF。用户可将向量表重定位到其他任何可用地址,例如其他的 Flash 地址或者是 RAM 地址。
Boot Loader 应用会将 Boot Loader 代码和应用代码分配到不同的 Flash 空间。请参见下图来了解Boot Loader 和应用代码的内存分配。
要重定位中断向量表,可以简单地用下面的方法写重定位地址到 SCB_VTOR 寄存器:
SCB_VTOR = RELOCATION_ADDRESS;
在用 boot loader 下载用户程序时,PC 工具会解码 S19 文件(应用代码),并将地址空间 (0x00 –0x3FF) 的内容写入重定位地址(0x1000 到 0x13FF)。这可以确保在复位后,Boot Loader 首先开始运行,然后再跳转到应用入口地址。以下章节介绍了复位后的软件流程。

楼主:
2.3 软件流程图
MCU 上电后,软件将先运行 Boot Loader,以检查握手是否成功。如果发生超时,则会初始化SP,然后把用户中断向量地址写入 SCB_VTOR 寄存器。然后跳转到用户代码。
建议编辑 Flash 保护区,以避免意外擦除 Boot Loader。

楼主:
2.4 用户代码
用户代码必须定位到指定的位置,然后才能通过 Boot Loader 下载到 Flash。
2.4.1 链接文件
可以使用普通项目将代码起始地址定义为任何可接受的地址。例如,在 IAR 中:define symbol __code_start__ = __ICFEDIT_region_ROM_start__ + 0x410;
在本例中,定义的代码起始地址偏移为 0x410。
对于使用 Boot Loader 下载代码的用户代码,需要根据 Boot Loader 里面的“FC_protocol.h”文件里面定义的中断向量表重定义地址来定义代码的开始地址
请参见 FC_protocol.h 中的以下宏定义。
#define RELOCATION_VERTOR_ADDR 0x1000
代码起始地址应是 RELOCATION_VERTOR_ADDR 加 0x410。地址空间从“RELOCATION_VERTOR_ADDR”到“ RELOCATION_VERTOR_ADDR + 0x410”是重定位的
中断向量表。
2.4.2 中断向量表
在进入用户代码之前, Boot Loader 必须向 SCB_VTOR 寄存器写入重定位地址。如果用户代码需要将向量表复制到 RAM 中,则请在写入 SCB_VTOR 之前,将 RELOCATION_VECTOR_ADDR的内容复制到目标 RAM 地址。不应向此寄存器写入任何其他值。
2.4.3 Flash 配置区域
Flash 配置区域的地址为 Boot Loader 区域中的 0x400 到 0x40F。如果该区域受保护,不能对它进行修改。否则,可以擦除或者是编程这部分区域。用户代码首先需要读出地址 0x400 到 0x40F 上包含 Flash 配置字段扇区的所有内容。然后,擦除此扇区,修改缓冲区里面的内容,再写回此扇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 用户代码
用户代码必须定位到指定的位置,然后才能通过 Boot Loader 下载到 Flash。
2.4.1 链接文件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