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不利啊!!!!!

楼主(2015-02-26):
新年上班第一天,开始调试一块板子,出现的结果始终不对,最终发现是光耦供电问题,TLP155E最低供电10V,在设计中却是5V供电。因为根据功能需要,供电是5-24V可调的。
请各位推荐一只光耦 供电在5-30V 的   ,最高能通过100K信号即可,输出是互补推挽输出的(与TLP155E输出方式一样,可以是晶体,可以是MOS管等)。

网友A:
在线性光耦,做到100K的方波是有点难度的,还是用数字光耦吧,采用光伏模式的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