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2C5A里Fpclk是什么?

楼主(2015-02-26):
#ifndef     __CONFIG_H__
#define     __CONFIG_H_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signed   int    S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ifndef TRUE
# define TRUE       1
#endif

#ifndef FALSE
# define FALSE      0
#endif

#ifndef NULL
# define NULL       0
#endif

#define Fpclk       22118400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AutoISP.H"
#include "lcd.h"

#endif // end of __CONFIG_H__

以上CONFIG里的Fpclk是指什么?在后续的编程里再也没出现过。STC12C5A里也没有这个寄存器?请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是一个宏定义,看这名字是一个主时钟频率,比如用他来计算串口波特率等等,你单片机时钟频率是多少就写多少,你这里定义的是一个22.1184M的时钟,你需要用到就用,就是一个常量

网友B:
楼主,不要将"全球第一,全球领导者"的STC,发到这边,行吗?

楼主:
版主帮忙删下。

楼主:
在同事那问到答案了:是程序员未删除的语句

网友C:
主时钟定义,是宏,跟什么MCU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