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 Bone] 【Beagle Bone开源设计】四轴飞行器(10)-试飞

楼主(2015-02-26):
在学校教学楼的走廊进行试飞,图片如下:
右下角是一个插线板,无线路由器,电脑,远一点的是四轴飞行器,通过电脑对飞行器进行控制。上电之后的飞行器如下所示:
第一次试飞,升起后,四轴飞行器有一定的自旋,同时有些向右偏离,查看了实时返回来的数据,是自动调节算法那里还有些问题,稍稍修改了程序后进行第二次试飞,

这时候就出现了短路问题,因为那个电子调速器有过流保护,给BBB供电的那个电子调速器特别烫,找了好久都找不到短路的原因,我的BBB背面全部都包起来了,正面接线也都没问题,这个板子之前因为传感器MPU6050短路烧过,送到英贝特公司花了200维修,这次我自己接线肯定没有问题,难道是板子内部短路了?希望大家能帮帮我,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短路是很基本的问题的,一点点查找,一点点排除,看好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是很基本的问题的,一点点查找,一点点排除,看好你哦 ...

好,我再慢慢找找原因

网友B:
要起飞了    有机会录个视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起飞了    有机会录个视频出来

好的

网友C(2015-04-01):
不错,赞一个。
电流太大,很容易过流过热保护,要注意散热,尽可能选内阻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赞一个。
电流太大,很容易过流过热保护,要注意散热,尽可能选内阻小的 ...

thank you

网友D:
相当不错,希望可以参与

网友E(2015-05-05):
楼主,我也想用BBB做一款飞控,哈哈!
图像能够传回来了就太棒了!你可以在PC上开发计算机VISION(中文的shijue打不出来),使用OPENCV.
或者,在BBB上就地完成图像处理.
楼主,可不可以推荐一款USB摄像头和无线网卡,谢谢啦

网友E:
飞机受到的电机的力要经过坐标系变换

网友E:
Quadrotor Dynamics and Control这里面讲的很详细,系统模型和控制系统设计都讲到了

网友F:
从发烫那里开始一步一步找!会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想用BBB做一款飞控,哈哈!
图像能够传回来了就太棒了!你可以在PC上开发计算机VISION(中文的shijue ...

摄像头尽量选择小一点的吧,毕竟是飞机上面,我那个摄像头有点大。无线网卡选择腾达w311m,免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