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TM32 USB 问题汇总

楼主(2015-02-26):
汇总1:STM32的USB例程修改步骤,来自http://blog.csdn.net/cy757/archive/2010/01/01/5117610.aspx

以下是笔者将ST的Custom_HID例程修改为“自定义USB设备”例程时总结出来的,因为笔者也是刚刚学USB开发不久,某些方面理解错误在所难免,请各位大虾指正。

楼主:
一、usb_desc.c文件
根据你程序使用的通信方式修改。usb_desc.h文件中定义要根据usb_desc.c文件中的数组的大小;ConfigDescriptor[SIZ_CONFIG_DESC]下添加需要处理的端点;根据需要添加或删除报告描述符(主要用于HID)和CDC接口描述符(主要用于实现USB转串口)等。具体方法可以下载个“电脑圈圈”使用D12编写的例子。

楼主:
二、Usb_conf.h文件:
1、修改需要处理那些中断
CNTR_CTRM     处理数据正确传输后控制,比如说响应主机
CNTR_DOVRM   /* DMA OVeR/underrun Mask */
CNTR_ERRM     /* ERRor Mask */
CNTR_WKUPM 0  /* WaKe UP Mask */
CNTR_SUSPM    /* SUSPend Mask */
CNTR_RESETM   主要处理USB复位后进行一些初始化任务
CNTR_SOFM     /* Start Of Frame Mask */
CNTR_ESOFM    /* Expected Start Of Frame Mask */
如:
usb_conf.h中的#define IMR_MSK (CNTR_CTRM | CNTR_SOFM | CNTR_RESETM )是决定USB_CNTR寄存器中的那个USB相关中断启动还是屏蔽。

楼主:
2、根据需要增加端点缓存地址,要根据缓存区的地址修改,防止数据重叠
如下为根据每个缓冲区的大小为64字节修改:
#define ENDP1_TXADDR        (0xC0)
#define ENDP1_RXADDR        (0xD0)
#define ENDP2_TXADDR        (0x100)
#define ENDP2_RXADDR        (0x140)
#define ENDP3_TXADDR        (0x180)
#define ENDP3_RXADDR        (0x1C0)

楼主:
3、修改/* CTR service routines */下的EPX_IN_Callback和EPX_OUT_Callback。注释掉需要处理的函数。NOP_Process表示不处理。

楼主:
三usb_prop.c文件
1、修改void XX_Reset(void)(如:void Joystick_Reset(void))
一般/* Initialize Endpoint 0 */的不用修改,如下为举例说明端点1的初始化,其他端口原理一样。
SetEPType(ENDP1, EP_INTERRUPT);//设置端点1类型
/*EP_BULK  批量端点
EP_CONTROL 控制端点
EP_ISOCHRNOUS 同步端点
EP_INTERRUPT 中断端点*/
SetEPTxAddr(ENDP1, ENDP1_TXADDR); //设置端点1缓冲区基地址
SetEPTxCount(ENDP1, 64);// 配置Tx 缓冲计数器
SetEPRxStatus(ENDP1, EP_RX_DIS);// //设置端点接收关闭
SetEPTxStatus(ENDP1, EP_TX_NAK);// //设置端点1发送不应答
/*
#define EP_RX_DIS      (0x0000) // EndPoint RX DISabled 端点接收关闭
#define EP_RX_STALL    (0x1000) // EndPoint RX STALLed 端点接收延迟
#define EP_RX_NAK      (0x2000) // EndPoint RX NAKed 端点接收不应答
#define EP_RX_VALID    (0x3000) // EndPoint RX VALID端点接收有效
#define EP_TX_DIS      (0x0000) //EndPoint TX DISabled
#define EP_TX_STALL    (0x0010) // EndPoint TX STALLed
#define EP_TX_NAK      (0x0020) // EndPoint TX NAKed
#define EP_TX_VALID    (0x0030) // EndPoint TX VALID */

楼主:
2、删除不相干的描述符等。
如自定义的USB设备就不需要以下结构体初始化:
ONE_DESCRIPTOR Joystick_Report_Descriptor
ONE_DESCRIPTOR Mouse_Hid_Descriptor

楼主:
3、修改RESULT XX_Data_Setup(u8 RequestNo)的数据类请求处理。

楼主:
如Custom_HID例程修改为“自定义USB设备”例程时可以将以下代码删除
if ((RequestNo == GET_DESCRIPTOR)
      && (Type_Recipient == (STANDARD_REQUEST | INTERFACE_RECIPIENT))
      && (pInformation->USBwIndex0 == 0))
  {

    if (pInformation->USBwValue1 == REPORT_DESCRIPTOR)
    {
      CopyRoutine = Joystick_GetReportDescriptor;
    }
    else if (pInformation->USBwValue1 == HID_DESCRIPTOR_TYPE)
    {
      CopyRoutine = Joystick_GetHIDDescriptor;
    }

  }

楼主:
4、删除不相干的获得描述符返回函数
如自定义的USB设备就不需要以下函数:
Joystick_GetReportDescriptor
Joystick_GetHIDDescriptor

楼主:
四、usb_endp.c文件
1、增加之前定义的中断数据处理函数
如:
void EP1_OUT_Callback(void)
{
       这些写接收代码
}

楼主:
五、数据发送和接收,举例说明
1、数据接收
u8 DataLen;
  DataLen = GetEPRxCount(ENDP1);
  PMAToUserBufferCopy(TX1_buffer, ENDP1_RXADDR, DataLen);
  SetEPRxValid(ENDP1);
  USART1_Send(DataLen);
  count_out = 1;

楼主:
2、数据发送
UserToPMABufferCopy(InBuffer, GetEPTxAddr(ENDP1), 64);
SetEPTxCount(ENDP1, 64);
SetEPTxValid(ENDP1);

楼主:
汇总2:STM32 USB 程序将BULK EP改成双缓冲机制后,一直狂飚到了1MB/S!来自:http://www.powermcu.com/bbs/viewthread.php?tid=693

楼主:
前天测试自己编写的USB驱动程序时候发现从主机到STM32的OUT传输(主机到设备)速率竟然只有最高33KB/S,实在是晕死了。经过研究后发现是驱动程序中设置的PIPE MaxTransferSize参数的关系,原先设置64只能33KB/S,后参考其他USB设备驱动程序的值,设置成了65535,再测试USB OUT的速度,达到了500KB/S,终于解决了驱动程序的瓶颈。不过算下USB 2.0全速的通讯速率是12Mb/S,排除掉CRC、令牌、SOF等等开销怎么也应该不止最大500KB/S啊。到网上看了看,基本上应该能达到600KB/S~700KB/S以上,我现在的速度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才是。

楼主:
看看程序,发现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EP3 OUT的回调函数,当EP3接收到数据时候中断调用该函数
{
  count_out = GetEPRxCount(ENDP3);//获得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RXADDR, count_out);//将数据从USB EP3 RX的缓冲区拷贝到用户指定的数组中
  SetEPRxValid(ENDP3); //完成拷贝后置有效状态,从而EP3发送ACK主机可以进行下一个数据包的发送
}

楼主:
  试着将PMAToUserBufferCopy这句注释掉(这样STM32就不处理接收到的数据了)后再测试速度,惊奇地发现速度竟然达到了997KB/S!晚上仔细想了想,数据肯定是要使用的,这个数据拷贝的过程的时间消费总是少不了的;由于通常情况下USB设备BULK数据接收的步骤就是:接收到数据,置NAK->将缓冲区数据拷贝到用户区(用户处理过程)->发ACK通知主机完成了完整的接收可以发送下一个->主机发送下一个,按照以上的步骤USB接收一步步的进行,只要STM32不完成数据处理,状态就一直是NAK,主机就会不停地发送该数据包,浪费了带宽,因此就会导致我上面最大速度500KB/S难以再增加的情况!不甘心啊~~

楼主:
昨天晚上又仔细研究了STM32的技术参考手册的USB章节内容,里面提到BULK可以采用双缓冲机制(PING-PONG)进行处理,正好可以解决上面的情况。双缓冲机制的原理就是分配2块接收缓冲,STM32的用户处理和USB接口可以分别交替占用2个缓冲区,当USB端点接收数据写其中一个缓冲区的时候,用户的应用程序可以同时处理另一个缓冲区,这样缓冲区依次交换占有者,只要用户处理程序在USB端点接收的时间片段内完成处理,就能够完全不影响USB的通讯速度!

楼主:
程序部分修改
一、EP3_OUT的设置修改,
//ZYP:修改EP3为BULK双缓冲方式-------------------------
  SetEPType(ENDP3, EP_BULK);
  SetEPDoubleBuff(ENDP3);
  SetEPDblBuffAddr(ENDP3, ENDP3_BUF0Addr, ENDP3_BUF1Addr);
  SetEPDblBuffCount(ENDP3, EP_DBUF_OUT, 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ClearDTOG_RX(ENDP3);
  ClearDTOG_TX(ENDP3);
  ToggleDTOG_TX(ENDP3);
  SetEPRxStatus(ENDP3, EP_RX_VALID);
  SetEPTxStatus(ENDP3, EP_TX_DIS);
//------------------------------------------------------

楼主:
二、EP3_OUT回调函数的修改
void EP3_OUT_Callback(void)
{
//ZYP:以下是修改成EP3双缓冲OUT后的处理函数
  if (GetENDPOINT(ENDP3) & EP_DTOG_TX)//先判断本次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哪块缓冲区的
  {
    FreeUserBuffer(ENDP3, EP_DBUF_OUT); //先释放用户对缓冲区的占有,这样的话USB的下一个接收过程可以立刻进行,

楼主:
同时用户并行进行下面处理
count_out = GetEPDblBuf0Count(ENDP3);//读取接收到的字节数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BUF0Addr, count_out);
  }
  else
  {
    FreeUserBuffer(ENDP3, EP_DBUF_OUT);
    count_out = GetEPDblBuf1Count(ENDP3);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BUF1Addr, count_out);
  }
}

楼主:
经过上面的修改,终于解决了STM32在处理接收数据时导致主机等待的情况,用BUS HOUND软件测试了下

    哈哈,这下终于爽了。
PS:上面的FreeUserBuffer(ENDP3, EP_DBUF_OUT); 这句话的上下位置是关键,如果放到函数的后面,则仍旧会有主机等待STM32处理数据的情况,速度仍然是500KB/S!

楼主:
把这句话放在拷贝函数的前面的话就真正把双缓冲PING-PONG机制用起来了。大致算了下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BUF1Addr, count_out);这句话当count_out为最大值64的时候STM32执行需要302个周期,72MHZ情况下约4.2微秒执行时间,而USB传输按照12Mb/s的线速度传输64字节的数据至少也得40微秒,因此只要PMAToUserBufferCopy的时间不超过40微秒,就不会导致缓冲区竞争的情况。

楼主:
汇总3:STM32的USB中断说明,来自:http://bbs.**/BLOG_ARTICLE_238817.HTM
STM32的USB模块可以产生三种中断:USB唤醒中断、USB高优先级中断和USB低优先级中断,在STM32的参考手册中没有详细说明这三种中断对应哪些事件,

楼主:
现说明如下:

1)USB唤醒中断:在中断向量表中的位置是42。这个中断在USB设备从暂停模式唤醒时产生,唤醒事件由USB_ISTR寄存器的WKUP位标识。

楼主:
2)USB高优先级中断:在中断向量表中的位置是19。这个中断仅由USB同步(Isochronous)模式传输或双缓冲块(Bulk)传输模式下的正确传输事件产生,正确传输事件由USB_ISTR寄存器的CTR位标识。

楼主:
3)USB低优先级中断:在中断向量表中的位置是20。这个中断由所有其它的USB事件产生,例如正确传输(不包括同步模式和双缓冲块模式)、USB复位等,事件标志位在USB_ISTR寄存器中。

楼主:
在STM32的USB开发包的例子中包含了上述中断的处理,例如在USB扬声器的例子中,CTR_HP函数处理USB高优先级中断;在所有例子中都有USB_Istr()函数处理USB低优先级中断

楼主:
汇总4: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控制端点0,来自:http://bbs.**/BLOG_ARTICLE_242276.HTM
首先我们先回顾一下控制端点的传输方式:

控制端点的传输有三个阶段,SETUP阶段、数据阶段和状态阶段;数据阶段又分为数据入(DATA IN)和数据出(DATA OUT),控制端点传输可以没有数据阶段;状态阶段有状态入(STATUS IN)和状态出(STATUS OUT)。

楼主:
总结起来,控制端点有如下三种可能的传输过程(以下括号中的0或1表示DATA0或DATA1传输):
一、 SETUP  DATA_IN(0)  DATA_IN(1)  DATA_IN(0)  ......  STATUS_OUT(1)
二、 SETUP  DATA_OUT(0)  DATA_OUT(1)  DATA_OUT(0)  ...... STATUS_IN(1)
三、 SETUP  STATUS_IN(1)

楼主:
这里做一个约定,把上述过程一定义为“数据入过程”,过程二定义为“数据出过程”,过程三定义为“无数据过程”。所有的USB控制端点的数据传输都可以而且只用这三种传输过程表示。HID的SET_REPORT是数据出过程,HID的GET_REPORT是数据入过程,USB的GET DEVICE DESCRIPTOR是数据入过程,USB的SET CONFIGURATION是无数据过程,等等。

楼主:
接下来,我们看看STM32的USB库是如何处理控制端点0的传输。

楼主:
根据USB协议,每个SETUP包都由8个字节构成,用户程序可以通过结构体Device_Info(类型DEVICE_INFO)访问SETUP包的数据,因为在整个的USB处理中都要用到结构体Device_Info的内容,库中定义了一个全局的指针pInformation指向这个结构体,用户可以通过这个指针访问结构体的内容。

楼主:
对应SETUP包的8个字节,用户可以用下述方式访问:
  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字节类型)
  pInformation->USBbRequest  (字节类型)
  pInformation->USBwValue  (双字节类型)
  pInformation->USBwIndex  (双字节类型)
  pInformation->USBwLength (双字节类型)

楼主:
使用pInformation->USBwValue0访问wValue的低字节,pInformation->USBwValue1访问wValue的高字节。
使用pInformation->USBwIndex0访问USBwIndex的低字节,pInformation->USBwIndex1访问USBwIndex的高字节。
使用pInformation->USBwLength0访问USBwLength的低字节,pInformation->USBwLength1访问USBwLength的高字节。

楼主:
通过分析SETUP包的8个字节,可以判断出一个SETUP的传输过程是属于数据入过程、数据出过程还是无数据过程。STM32的USB库中处理了所有的USB协议文本中定义的标准SETUP命令,对于USB协议文本中未定义的命令,USB库按照数据入过程、数据出过程或无数据过程通过回调函数交给用户程序处理。

楼主:
全局变量Device_Property(DEVICE_PROP类型)封装了所有的回调函数,DEVICE_PROP定义如下:
typedef struct _DEVICE_PROP
{
  void (*Init)(void);        // 设备初始化回调函数
  void (*Reset)(void);       // USB复位回调函数

  void (*Process_Status_IN)(void);  // STATUS_IN阶段处理回调函数
  void (*Process_Status_OUT)(void); // STATUS_OUT阶段处理回调函数

  RESULT (*Class_Data_Setup)(u8 RequestNo);   // 数据入/出过程处理回调函数
  RESULT (*Class_NoData_Setup)(u8 RequestNo); // 无数据过程处理回调函数

  RESULT  (*Class_Get_Interface_Setting)(u8 Interface, u8 AlternateSetting); // GET_INTERFACE 回调函数

  u8* (*GetDeviceDescriptor)(u16 Length); // GET_DEVICE_DESCRIPTION回调函数
  u8* (*GetConfigDescriptor)(u16 Length); // GET_CONFIGURATION_DESCRIPTION回调函数
  u8* (*GetStringDescriptor)(u16 Length); // GET_STRING_DESCRIPTION回调函数
  u8 MaxPacketSize; // 最大包长度
} DEVICE_PROP;

楼主:
结合SETUP的三种传输过程,用户通过实现不同的回调函数即可完成对各种USB类命令的处理,下面以HID的SET REPORT为例说明。

楼主:
在介绍具体实现之前,先介绍一下另一个回调函数CopyRoutine的概念,这个函数的原型是:
   u8 *CopyRoutine(u16 length);    // 返回一个缓冲区指针

楼主:
USB库通过这个函数获得用户的数据缓冲区地址,从而可以在数据出过程中把收到的数据拷贝到用户缓冲区,或在数据入过程中把用户缓冲区的数据拷贝到USB发送缓冲区。每个数据出过程可能有若干次DATA_OUT传输,USB库每完成一次这样的传输都会调用一次回调函数CopyRoutine,参数length是本次传输所收到的数据字节数目,CopyRoutine必须返回一个缓冲区指针,这个缓冲区必须能够容纳length字节的数据,CopyRoutine返回到USB库之后,USB库将把收到的数据拷贝到用户指定的缓冲区。

楼主:
同样每个数据入过程也可能有若干次DATA_IN传输,每次需要向主机传输数据时,USB库都会调用一次回调函数CopyRoutine,参数length是本次传输所要发送的数据字节数目,CopyRoutine必须返回一个缓冲区指针,这个缓冲区中必须包含要求的数据字节,USB库将把用户缓冲区的数据拷贝到USB缓冲区并择机发送出去。

楼主:
当以length=0调用CopyRoutine时,CopyRoutine需要返回用户缓冲区的长度,因为CopyRoutine的返回类型是一个指针,所以需要通过类型的强制转换返回缓冲区长度。这个功能是为了处理用户缓冲区的长度与主机SETUP数据请求长度不符的情况,而不至于造成用户缓冲区的溢出。

楼主:
介绍完上述若干概念和回调函数,再看SET_REPORT的实现就很容易了。

SET_REPORT是一个数据出过程,因此需要实现一个Class_Data_Setup回调函数,示例如下:
RESULT HID_Data_Setup(u8 RequestNo)
{
    u8 *(*CopyRoutine)(u16 length);
    CopyRoutine = NULL;
    if (pInformation->USBbmRequestType == CLASS_REQUEST|INTERFACE_RECIPIENT
            && RequestNo == SET_REPORT)
        CopyRoutine = My_Data_Request;

    if (CopyRoutine == NULL)
        return USB_UNSUPPORT;

    pInformation->Ctrl_Info.CopyData = CopyRoutine;
    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0;
    pInformation->Usb_wLength = (*CopyRoutine)(0);

    return USB_SUCCESS;
} // End of HID_Data_Setup()

u8 My_Buffer[10];
u8 *My_Data_Request(u16 length)
{
    if (length == 0)
        return (u8*)10;    // 假定你的REPORT长度和Buffer长度为10

    return My_Buffer;
}

楼主:
上面介绍的CopyRoutine用于把多次传输的数据包合并到一个完整的缓冲区中,因此只有到STATUS阶段才能够指导一次SETUP传输是否结束,所以用户程序需要在回调函数Process_Status_IN中处理从SET_REPORT接收到的数据。因为所有的回调函数都是USB中断处理的一部分,所以更好的办法是在Process_Status_IN中设置一个标记,然后在用户主程序中判断这个标记并做处理。

楼主:
注意,STM32的USB库设计成以回调函数处理用户命令请求,包含类命令请求,是为了能够清晰地区分库程序和用户程序,使这两者不会混在一起,这样的好处是非常明显的,当USB库需要更新升级时,只需替换掉相应的程序模块,而不必修改用户已经完成的程序。

以上的介绍都可以在STM32 USB库的说明手册中找到。

楼主:
上述示意代码是以My_Buffer长度为10字节为例,而USB库的默认包长度为16字节,因此My_Data_Request并没有多包的处理。

关于多包的缓冲区处理的示意代码可以是这样的:
u8 *My_Data_Request(u16 length)
{
    if (length == 0)
        return (u8*)100;    // 假定你的REPORT长度和Buffer长度为100

    return &My_Buffer[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
}

楼主:
这里有一个库中使用的变量pInformation->Ctrl_Info.Usb_wOffset,这个变量回在传输每个数据包时候由库中的程序按数据包长度增加,如最大包长为16字节时,第一次调用My_Data_Request时Usb_wOffset=0,第二次调用My_Data_Request时Usb_wOffset=16,第三次调用My_Data_Request时Usb_wOffset=32,依此类推。这样就可以使用Usb_wOffset作为My_Buffer的下标从My_Data_Request返回。

楼主:
对于提问“如何传递length?在上面没有看到这个参数的传递过程”的回答:

参数length是用于检测缓冲区长度是否足够,如果你有足够长的缓冲区,可以不必检测,上述示例中使用了一个固定的缓冲区,所以不必使用参数length检测缓冲区长度

网友A(2015-05-19):
if (GetENDPOINT(ENDP3) & EP_DTOG_TX)//先判断本次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哪块缓冲区的 ??
请问一下大家,为什么这句话是判断放在哪个缓冲区的函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GetENDPOINT(ENDP3) & EP_DTOG_TX)//先判断本次接收到的数据是放在哪块缓冲区的 ??
请问一下大家, ...

你看库中寄存器的定义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