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139)

楼主(2015-02-26):
22.4 信号描述

参考"I/O Mul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的关于外设管脚映射的描述。一个信号可以被应映到几个管脚。

22.5 产品依赖

为了应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别的部分必须配置正确,如下列所述。

22.5.1 I/O线

端口的I/O线映射到物理设备管脚依据一个简单的命名方案。

每端端口组有32个管脚分配一个字母标识符,以A开始,简单地为余下的端口组按字母表顺序增加字母。

在每个端口组,每一个管脚分配一个数字代表它的比特位置。

结果端口管脚被映射成Pxy,这里 x=A,B,C...并且 y=00,01,...,31唯一识别设备的每个管脚,如:PA24,PC03,等.

每个引脚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外设多路复用器设置,允许管脚在内部路由到一个外设功能。当使能,被选择的外设可以跨过管脚的输出状态来控制管脚,就象读当前的管脚状态。

特定于设备的配置可能会导致一些管脚(和相应Pxy的管脚)没有得到执行。

22.5.2 电源管理

  在复位期间,所有的端口线都配置成带有输入缓冲的输入,输出缓冲和上下接配置失效。

  如果端口外设被关闭,中包含的I / O块的闩锁将保留其当前配置,如输出值,上下拉配置,然而,端口配置寄存器和输入同步将失去他们内容,并且他们在端口上电时不能重置。用户必须在重启时重新配置端口以确保在使用之前是定义好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