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TM32 USB IAP 步骤

楼主(2015-02-26):
iap, USB, ic, ev

2.安装DfuSe_Demo_V3.0_Setup.exe。

3.打开...\STM32_USB-FS-Device_Lib_V3.2.1\Project\Device_Firmware_Upgrade\MDK-ARM\DFU.uvproj

修改://#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3000为#define ApplicationAddress 0x08004000(因为要修改程序增加空间)

编译程序,用stlink/Jlink将程序下载到STM32中。

楼主:
4.用usb线连接STM32板,PC端出现发现新硬件。

5.安装驱动,如果第二步默认安装的话,选择驱动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DfuSe\Driver

楼主:
6.打开应用程序工程,

6.1) 编译选项设置 在IROM1 start处设置0x8004000;

6.2) 修改中断向量表偏移量:( VECT_TAB_OFFSET  0x0--->  0x04000)

#ifdef USB_DFU_MODE  //hy@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4000
#else
#define VECT_TAB_OFFSET  0x0 /*!< Vector Table base offset field.
                                  This value must be a multiple of 0x100. */
#endif

6.3) 编译选项设置output 钩上create HEX File ok 设置好编译。

楼主:
7.打开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DfuSe\BIN\DfuFileMgr.选择 I want to generate a dfu file from s19 ,hex or bin ok 选择s19 or hex 选择应用程序工程生成的STM3210E-EVAL.hex 点击generate 保存为20120131.dfu

楼主:
8.打开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DfuSe\BIN\DfuSeDemo.exe如果驱动安装正确,会显示stm device in dfu mode 然后点击右下脚的choose,选择刚才生成的20120131.dfu 点击upgrade ok 固件烧写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8.打开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oftware\DfuSe\BIN\DfuSeDemo.exe如果驱动安装正确,会显示st ...

这种烧写程序的方式的我参考下的吧。

网友B:
这几个步骤还是蛮挺清楚简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4.用usb线连接STM32板,PC端出现发现新硬件。

5.安装驱动,如果第二步默认安装的话,选择驱动C:\Program F ...

该部分的话可以简化的,就是采用驱动精灵软件的自动检测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