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ROM的速度难以和DSP匹配

楼主(2015-02-26):
原来的DSP的程序需放在EPROM中,但EPROM的速度难以和DSP匹配。现在是如何解决此问题的?

网友A:
用BootLoad方法解决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哦,我在使用5402DSK时,一上电,不接MIC,只接耳机,不运行任何程序,耳机中有比较
明显的一定频率的噪声出现。有时上电后没有出现,但接MIC,运行范例中的CODEC程序时
,又会出现这种噪声。

网友C:
一直这样?

楼主:
通常都在DSK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动消失。

网友C:
我在DSP论坛上发现别人用DSK时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参照5402DSK做了一块板,所用器件基本一样,
也是这现象,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D:
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楼主:
真的假的?为什么啊

网友E:
开始时没有有效的程序代码,所以上电后是随机状态

网友F:
上电初期dsp信号本质上是随机的   所以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G:
用BootLoad方法解决,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

网友H:
这个问题的我没仔细的探究过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用BootLoad方法解决

学习了

网友J:
这个速度应该是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