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基于K20-EK开发板的应用——多路ADC数据采集器(SD卡存储)

楼主(2015-02-26):
使用K20-EK开发板板载的MicroSD卡接口进行读写操作,实现了一个ADC数据采集并且将采集的结果数据保存在MicroSD卡中的应用方案。
该应用的主要功能如下:
1,系统设有启动、停止按键用于开启和关闭ADC数据采集并存储。当然,用户可以将本应用方案的启动、停止按键修改为其它的触发条件来实现自身项目需求。
2,系统采用1Hz的频率进行ADC数据采集,用户也可以根据自身项目需求修改程序代码来更改ADC采样频率。
3,系统每隔1min钟将采集的结果数据写入MicroSD卡中保存记录,并且记录的数据带有时间戳信息,以方便用户在PC上查看记录的数据信息。
4,系统可以通过串口在超级终端或者Secure CRT上修改系统的RTC时间值。
有图有真相。。。

5V电源供电,被格式化为FAT32格式的U盘一个,RS232串口和PC机通信。

RTC设置及SD卡识别
将编译好的程序烧写到我们的目标板中,打开Secure CRT,配置参数为:波特率9600bit/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位,无硬件流控制。
SD卡是小封装的MicroSD

楼主:
系统初次开机上电,需要用户设置系统的RTC时间,如下图:

设置完时间,系统进**初始化。。。

注意:使用是的芯片内部的RTC,板子背面有纽扣电池座,如果插上电池,RTC即可保持在断电时候的计时,即在有电池的情况下,只要在第一次设置时间后,之后都可以跳过该步骤。

楼主:
记录与储存功能演示
如果用户按下了启动按键S2,则系统以当前的RTC时间为文件名新建一个txt文件且开始ADC数据采集并存储结果数据。随着时间推移,满1min钟后,系统就会将这1min钟采集的结果数据写入到刚刚新建的txt文本文件中保存,并且在这些记录的结果数据前面有时间戳信息。
txt文件名:131328.TXT 时分秒
如果用户按下了停止按键,系统会将上面新建的txt文本文件关闭。如下图:
开始记录 板子上的LED灯 D3亮起,停止记录即熄灭,用于指示记录状态。。

如不够一分钟按下S3,该分钟数据会写入SD卡后后关闭文件,如果直接断电或拔出SD卡,会丢失这部分数据。

楼主:
我们可以将U盘拔除插到电脑的USB接口中,在PC上查看我们刚才的记录文件以及结果数据,这是我们在U盘中新建的以RTC时间为文件名的txt文本文件,打开该文件可以查看记录的数据信息,如下图:

网友A:
期待楼主上传完整工程,方便大伙交流学习哦!

网友B:
有完整的程序吗

网友C:
楼主有驱动cf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