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C语言编程(3) ―― GPIO输出

楼主(2015-02-26):
与前些日子写的用汇编语言进行的实验一样,从今天开始,要在ST的三合一开发板上,用C语言编写程序,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首先当然从最简单的LED指示灯闪烁的实验开始。
开发板上的LED1接在STM8的PD3上,因此要将PD3设置成输出模式,为了提高高电平时的输出电流,要将其设置成推挽输出方式。这主要通过设置对应的DDR/CR1/CR2寄存器实现。
利用ST的开发工具,先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编译通过后,下载到开发板,运行程序,可以看到LED1在闪烁,且闪烁的频率为5HZ。
/*MAIN.C file
*
*Copyright (c) 2002-2005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STM8S207C_S.h"
//函数功能:延时函数
//输入参数:ms -- 要延时的毫秒数,这里假设CPU的主频为2MHZ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void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0)
{
   for(i=0;i<250;i++)
   {
   }
   for(i=0;i<75;i++)
   {
   }
   ms--;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初始化GPIO端口PD3,驱动PD3为高电平和低电平
//输入参数:ms -- 要延时的毫秒数,这里假设CPU的主频为2MHZ
//输出参数:无
//返 回 值:无
//备   注:无
main()
{
PD_DDR = 0x08;
PD_CR1 =0x08;             // 将PD3设置成推挽输出
PD_CR2 = 0x00;
while(1)
{
   PD_ODR = PD_ODR | 0x08;   // 将PD3的输出设置成1
   DelayMS(100);            // 延时100MS
   PD_ODR = PD_ODR & 0xF7;   // 将PD3的输出设置成0
   DelayMS(100);            // 延时100MS
}
}

楼主:
需要注意的是,当生成完框架后,为了能方便使用STM8的寄存器名字,必须包括STM8S207C_S.h,最好将该文件拷贝到C:\Program Files\STMicroelectronics\st_toolset\include目录下,拷贝到工程目录下。或者将该路径填写到该工程的Settings…中的C Compiler选项Preprocessor的Additional include中,这样编译时才会找到该文件

网友A:
恩,STM8的C语言编程的这几篇总结的都不错

网友B:
讲的还不错要是有图片的话就更好了~~
还有坛里怎么没有讲L系列的

网友C:
进来看看,学习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