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C语言编程(4) ―― GPIO输出和输入

楼主(2015-02-26):
今天要进行的实验,是利用GPIO进行输入和输出。在ST的三合一开发板上,按键接在GPIO的PD7上,LED接在GPIO的PD3上,因此我们要将GPIO的PD7初始化成输入,PD3初始化成输出。
关于GPIO的引脚设置,主要是要初始化方向寄存器DDR,控制寄存器1(CR1)和控制寄存器2(CR2),寄存器的每一位对应GPIO的每一个引脚。具体的设置功能定义如下:
DDR  CR1   CR2     引脚设置
0      0     0        悬浮输入
0      0     1        上拉输入
0      1     0        中断悬浮输入
0      1     1        中断上拉输入
1      0     0        开漏输出
1      1     0        推挽输出
1      X     1        输出(最快速度为10MHZ)
另外,输出引脚对应的寄存器为ODR,输入引脚对应的寄存器为IDR。
下面的程序是检测按键的状态,当按键按下时,点亮LED,当按键抬起时,熄灭LED。
同样也是利用ST的开发工具,先生成一个C语言程序的框架,然后修改其中的main.c,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编译通过后,下载到开发板,运行程序,按下按键,LED就点亮,抬起按键,LED就熄灭了。
另外,要注意,将STM8S207C_S.h拷贝到当前项目的目录下。
//程序描述:检测开发板上的按键,若按下,则点亮LED,若抬起,则熄灭LED
//          按键接在MCU的GPIO的PD7上
//          LED接在MCU的GPIO的PD3上
#include"STM8S207C_S.h"
main()
{
PD_DDR = 0x08;
PD_CR1 =0x08;             // 将PD3设置成推挽输出
PD_CR2 = 0x00;
while(1)                   // 进入无限循环
{
   if((PD_IDR & 0x80) == 0x80)   // 读入PD7的引脚信号
   {
     PD_ODR = PD_ODR & 0xF7;   // 如果PD7为1,则将PD3的输出设置成0,熄灭LED
   }
   else
   {
     PD_ODR = PD_ODR | 0x08;   // 否则,将PD3的输出设置成1,点亮LED
   }
}
}

网友A:
按键引脚PD7不需要设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键引脚PD7不需要设置么?

端口默认为悬浮输入,可以不用设置

网友C:
PD_ODR = PD_ODR & 0xF7;   // 如果PD7为1,则将PD3的输出设置成0,熄灭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