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伺服编码器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原理图

楼主(2015-02-26):
最近在做伺服控制,画了一张可接收3台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电路板.可接收伺服差分信号编码器A,B,Z相.还可以将脉冲信号转换成差分脉冲信号.现将原理图公开,对刚接触伺服控制的初学者有一定的帮助.

网友A:
这个资料很少见,谢谢分享,我拿去学习一下。

网友B:
果然很少见的,下载学习一下

网友C:
楼主真是大无私的精神
这种资料这么少见都公开了
不简单

网友D(2015-05-05):
这么大的匹配电阻,我用的是220。。。

网友E:
这种资料不怎么常见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下

网友:
电阻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合实际情况就行了

网友F:
楼主这做过测试没,实际能用不。

网友G(2016-03-15):
这个方案是用在什么地方的?伺服电机我没用过

网友(2016-11-26):
很好,很重要的资料,找了好长时间都没找到,终于在这儿发现了。。。。确实是很少见的,对于初学者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谢谢贴主!!

网友H:
伺服电机的控制?跟无刷电机是一回事吗

网友I(2018-07-03):
非常感谢楼主,正愁怎么处理。

网友J(2018-10-25):
请问楼主,驱动器和板卡需要共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驱动器和板卡需要共地吗?

要的.

网友K(2019-08-14):
非常有用的资料,我还想咨询一下,如果我只用AB两路信号,那么按照AM26LS32的datasheet所说,是否一个器件可以直接接收两路编码器呢?

网友L(2020-02-20):
楼主,我想问下,这个芯片输出单端信号可以直接连接stm32单片机引脚上面吗,?不需要加上拉电阻吗?驱动能力够吗?

网友L:
你好,楼主,我之前,看你发的贴子,编码器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其中接收芯片AM26L32,转成单端信号,要不要对其处理,这样就可以直接连接stm32单片机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楼主,我之前,看你发的贴子,编码器差分信号转单端信号,其中接收芯片AM26L32,转成单端信号,要不要 ...

转换成单端后,直接可以联至STM32的定时器IO引脚.

网友M(2020-08-18):
您好:
能帮忙找个EL5375的替代料吗?视频输入信号为YPbPr的差分信号,需要转成单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