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发送影响系统的实时性,怎么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楼主(2015-02-27):
主芯片是:STM32F103VBT6
这几天通过现场实际工作,发现串口发送数据时偶尔会影响系统的动作输出功能。
目前程序思路是这样的:
1:检测的串口发送数据条件为真,进行数据发送。
2:检测到外界编码器位置改变,到达一定位置时,输出某个动作。
---------------------------------------------------------------------------------------
现场遇到的问题是:在串口发送数据的过程中,编码器信号到达一定位置,需要输出某个动作,由于程序还在处理发送数据,造成此周期内某个动作不能输出。动作输出优先级别大于串口发送级别!!
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好的处理办法?比如在串口发送数据的过程中检测到编码器位置改变,跳出数据发送模块优先处理动作输出,空闲时候再处理数据发送。不知道这思路对不对,然后程序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串口触发dma这是最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触发dma这是最快的了

想过,DMA模式需要乒乓缓冲模式不

网友B:
你发送过程不会  还是使用轮询的方式发送的吧?使用中断的机制,应该实时性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送过程不会  还是使用轮询的方式发送的吧?使用中断的机制,应该实时性是够的。 ...

串口中断发送?

网友C:
用中断,或加状态机;
或DMA,或上操作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过,DMA模式需要乒乓缓冲模式不

菲斯卡尔才乒乓

网友D:
发送不要用查询,用中断。

网友E:
发送寄存器填充第一个数据后,马上开启TXE中断,中断程序里面填充后面的数据(一次中断填一个),最后一个数据发送完成后(又会触发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内部)关闭TXE中断。
用DMA就更方便了。

网友F:
可以考虑下USB虚拟串口。

网友G:
楼主是被参考书教坏了的学生。
很多参考书或例程,都是串口查询发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发送不要用查询,用中断。

其实查询也是可以的,能发则发,不能发就过去;不过lz估计是死等,这就麻烦了

网友I:
串口死循环发也没事吧。  问题是检测要用中断,而且要优先级高,不管你串口怎么折腾的都可以随时插队。
串口和检测都不用中断?  真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