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音频移植

楼主(2015-02-27):
将AK4643音频驱动移植后,用aplay  *.wav播放音频是没有声音,下面是内核打印信息:
mxc_hdmi_soc mxc_hdmi_soc.0: MXC HDMI Audio
imx-hdmi-soc-dai imx-hdmi-soc-dai.0: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ak4643 1-000a: Failed to get supply 'DVDD': -19
print_constraints: 1-000a: 850 <--> 1600 mV at 1200 mV normal
ak4643 1-000a: asoc: no dapm match for ADC --> ADC --> DAP_IN
ak4643 1-000a: Failed to add route ADC->DAP_IN
asoc: ak4643 <-> imx-ssi.1 mapping ok
mmc0: new high speed DDR MMC card at address 0001
Initialize HDMI-audio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ALSA device list:
  #0: ak4643-audio

网友A:
是不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帖中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网友C:
1.
mxc_hdmi_soc mxc_hdmi_soc.0: MXC HDMI Audio
imx-hdmi-soc-dai imx-hdmi-soc-dai.0: Failed: Load HDMI-video first.

这个错误, 你得解决掉。 HDMI 的没做过,不太清楚。

2.
你得 加入regulator 关于DVDD的部分。 硬件上,提供了相关的pin,并且电压正确,只是其一。
在软件上,要加入相应的regulator。 你可以仿照board init中 regulator的加法。

也就是解决
“ak4643 1-000a: Failed to get supply 'DVDD': -19”   这个错误

网友D(2015-05-15):
我也正在搞啊,还没有搞定呢......

网友E(2017-07-31):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帖中的问题,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术服务请求。 ...

在飞思卡尔官网提交一个技需要术服务请求。 需要收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