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帮忙看看这是什么软件画的,感觉很规范。

楼主(2015-02-27):
是cadence还是pads?还有后面中括号里面的数字【4,6】是什么意思?这个符号在哪里找出来的?

网友A:
candence, 数值是信号连接到第几页

楼主:
例如GPIO_P3.0这个网络标号要添加两次么?一次是place net,还有一次是off page,只添加一个off page可以么?

网友B:
添加2次?什么意思?
你可以都放置off page 更直观点 反正后面都有页码 不会搞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添加2次?什么意思?
你可以都放置off page 更直观点 反正后面都有页码 不会搞错的  ...

就是图片方框里的有必要添加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