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NXP LPC1768宝马开发板 第二十章 宝马1768——TEA5767收音机

楼主(2015-02-27):
第二十章  宝马1768——TEA5767收音机
开发环境:集成开发环境μVision4 IDE版本4.60.0.0
主机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
开发平台:旺宝NXP LPC1768开发板
20.1 TEA5767简介
20.2 硬件描述
20.3 程序说明
20.4  实验现象
1TEA5767简介:
TEA5767是由菲利普公司推出低功耗立体声收音机接收器芯片,TEA5767芯片必须要由单片机通过控制总线向芯片内的寄存器写入控制字才能正常工作。TEA5767的控制总线有I2C3-wire两种,引脚BUSMODE为低时选用I2C总线,引脚BUSMODE为高时选用3-wire总线。宝马开发板用的是I2C总线方式。
寄存器说明
BIT7MUTE 若MUTE=1 左右声道静音;MUTE=0 左右声道非静音
BIT6SM 搜索模式;SM=1 搜索模式;SM=0 非搜索模式
BIT5-0PLL(13:8)预置或搜索电台的频率数据高6
BIT7-0PLL(7:0)预置或搜索电台的频率数据低8
BIT7:SUDSUD=1 向上搜索; SUD=0 向下搜索
BIT6-5:SSL[1:0]搜索停止电平
SSL1
SSL0
搜索停止电平
不搜索
低电平 ADC output=5
中电平ADC output=7
高电平ADC output=10
BIT4:HLSIHLSI=1 高端本振注入;HLSI=0 低端本振注入
BIT3:MSMS=1 强制单声道; MS=0 开立体声
BIT2:MLML=1 左声道静音强制单声道;
           若 ML=0 左声道非静音
BIT1MRMR=1 右声道静音强制单声道;
           若 MR=0 右声道非静音
BIT0:SWP1软件可编程输出口1:SWP1=1 SWPOR1为高;
                               若 SWP1=0 SWPOR1为低
BIT7:SWP2软件可编程输出口2:SWP2=1 2为高;
                               若 SWP2=02为低
BIT6STBYSTBY=1 待机模式;
            若 STBY=0 非待机模式
BIT5:BLBL=1 日本FM波段;
         若 BL=0 /FM 波段
BIT4:XTALXTAL=1 fxtal=32.768KHz;
            若 XTAL=0 fxtal=13MHz
BIT3:SMUTESMUTE=1 软件静音开;
              若 MUTE=0 软件静音关
BIT2:HCCHCC=1高音切割开;
           若 HCC=0高音切割关
BIT1SNCSNC =1立体声噪声消除开;
           若 SNC=0立体声噪声消除关
BIT0:SISI=1 引脚SWPORT1 ready flag输出标志;
         若 SI=0 引脚SWOPRT1 作软件可编程输出口
BIT7PLLREF 若 PLLREF=1 6.5 MHz 参考频率 PLL可用;
              若 PLLREF=0 6.5 MHz参考频率 PLL不可用
BIT6DTC 若DTC=1 the 去加重时间常数为75μs;
           若 DTC=0 the 去加重时间常数为50μs
BIT10保留
BIT2,传输数据位时能,为0:每次传输8bit,位1时有后面的11:8位决定,根据具体情况这个地方我们用8bit就行了及这位设置为0.
BIT3,时钟相位控制,为0:数据在SCK第一个时钟采集,为1:数据在SCK第二个时钟采集,这里我们用0在第一个时钟沿采集。
BIT4,时钟极性控制,为0:上升沿有效,位1:下降沿有效,这里要下降沿有效设置为1
BIT5,主从机模式控制,设置成主模式,即设置成1
BIT6,数据移动控制,设置成高位在前,即设置为0.
BIT7,中断使能,不使能设为0.
BIT118不用理会。
有上面分析,得出我们的设置S0SPCR = 0x30;
第二个状态寄存器S0SPSR,我们感兴趣就只有第七位,是否发送完成
BIT20保留
BIT3,从机中止。此位为1表示发生了从机中止,读取该寄存器时,改为自动清零。
BIT4,模式错误。该位为1时,表示发生了模式错误。
BIT5,读溢出,该位为1时,表示发生了读溢出。当读该寄存器时,该位清零。
BIT6,写冲突。该位为1时,表示发生了写冲突。如果要清零此位,先读取该寄存器,再写SPI 控制寄存器。
BIT7SPI传输完成标志。该位为1时,表示一次SPI数据传输完成。在主机模式下,该位在传输的最后一个周期置位。在从机模式下,该位在DXK的最后一个数据采样边沿置位。如果要清零该位,首先读取该寄存器,然后再访问SPI数据寄存器。
此寄存器,我们只关心BIT7,用于检测是否发送完成。
第三个数据存储器S0SPDR
存放要发送的数据。数据为BIT7:0低八位。
第四个时钟计数器寄存器S0SPCCR
此寄存器对主机时钟进行分频。
在主机模式下,该寄存器必须大于等于8的偶数倍。
在从机模式下,主机提供的SPI时钟速率不能大于SPI外设时钟的1/8
第五个寄存器、第六个寄存器用不到,此处不讲。
第七个中断寄存器S0SPINT
BIT0:中断标志位。
以上为SPI的介绍,SD卡刷图片需要SPI驱动SD卡,再加入FAT文件系统,就可以读写SD卡了。关于LCD屏的显示,请参考LCD的章节。
2、硬件描述:

3、程序说明:
    I2C配置
主函数
4、实验现象:
用宝马板USB1USB转串口)口联接电脑,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波特率设置为115200JP5跳线选择FM输入天线T1接口需引出接天线(金属物体即可),不然信号微弱。下载程序,复位运行,程序开始自动搜台,搜到台后开始播放,用户可以通过按key1向上搜索,Key2向下搜素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