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VC USART1 发送寄存器DR值写不进去

楼主(2015-02-27):
DR寄存器写不进去值,不知道是不是配置有问题,求大神们帮助!
void uart_init(void)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Connect USART pins to AF7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USART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USART1);

  /* Configure USART Tx and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x configuration ----------------------------------------------------*/
  /* USAR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BaudRate = 3750000 baud
                   - Maximum BaudRate that can be achieved when using the Oversampling by 8
                     is: (USART APB Clock / 8)
                         Example:
                            - (USART3 APB1 Clock / 8) = (30 MHz / 8) = 3750000 baud
                            - (USART1 APB2 Clock / 8) = (60 MHz / 8) = 7500000 baud
                   - Maximum BaudRate that can be achieved when using the Oversampling by 16
                     is: (USART APB Clock / 16)
                         Example: (USART3 APB1 Clock / 16) = (30 MHz / 16) = 1875000 baud
                         Example: (USART1 APB2 Clock / 16) = (60 MHz / 16) = 3750000 baud
        - Word Length = 8 Bits
        - one Stop Bit
        - No parity
        - Hardware flow control disabled (RTS and CTS signals)
        - Receive and transmit enabled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NVIC configuration */
  /* Configure the Priority Group to 2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Enable the USARTx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主函数如下: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while (1)
  {
                USART_SendData(USART1, 0x0055);
                delay(1000);
  }
}

网友A:
写之前清标志位

网友B:
RXD引脚最好设置成浮空输入模式;

楼主:
发送之前只有TC和TXE两个标志位置位了,其余标志位均已清零,为何还是写不进去DR值?

网友C:
看的不是很明白,不知为何还是写不进去DR值

网友D: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这句话不需要,嵌套中断也不需要,发送之前清除一下标志位

网友E(2015-06-26):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楼主解决了,给点信息。

网友F:
RXD引脚最好设置成浮空输入模式

为什么呢

网友G:
发送之前清除一下标志位

网友H:
为什么会写不进去呢

网友I:
楼主能写进去DR寄存器了吗

网友E(2015-08-06):
uart的寄存器有发送寄存器和接受寄存器(TDR寄存器和RDR寄存器),在调试的过程中,查看DR寄存器的值是无法看到发送寄存器的值的,因此楼主的问题可能是发送出去了,调试中没看到。建议遇到此问题的人确认下是否发送出去了,硬件TX和RX连接下,串口调试下就好。

网友J(2017-02-15):
我的STM32L151串口DR寄存器写不去了,发送不了数据。

网友K:
USART_DR 串口数据(Data)寄存器;这是一个双寄存器,包含了TDR和RDR,对它读操作,读取的是RDR寄存器的值,对它的写操作,实际上是写到TDR寄存器的;当向该寄存器写数据的时候,串口就会自动发送,当收到收据的时候,也是存在该寄存器内。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我的STM32L151串口DR寄存器写不去了,发送不了数据。

是配置的时候调用PinAFConfig( )函数失败,我改成寄存器直接写入,GPIOB->AFR[1] |= 0x00000700;
GPIOB->AFR[1] |= 0x00007000;工作正常了,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提醒大家遇到这个PinAFconfig()调用时,要小心。

网友L:
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谁的解决了,求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