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计算电池使用时间。

楼主(2015-02-27):
有点蒙了,手上有个锂电池 1200mA*H的,单片机的电流用万用表测试为1.5mA,那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假设我要7天放完电是不是1200/7/24这样算呀?那单片机的电流就要7.1ma吗?

网友A:
7天必须放完电?加两个LED把功耗搞大点

网友B:
单片机的耗电 你测的是mA 秒
电池容量是MAH 你自己算吧

网友C:
这个电池能大约用一个月了

网友D:
楼主算法是正确的,但是电池的容量没有那么精确,所以你期待的“7天放完”很可能不精确,楼主先说说为啥7天要放完,人家都是尽量用的长久,你是尽量放完,啥意思?

网友E:
楼主计算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注意单位问题。还有就像上一层说的一样,为什么楼主要把电用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天必须放完电?加两个LED把功耗搞大点

嗯,是这样做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耗电 你测的是mA 秒
电池容量是MAH 你自己算吧

嗯,现在搞定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能大约用一个月了

是啊,之前算错了。现在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算法是正确的,但是电池的容量没有那么精确,所以你期待的“7天放完”很可能不精确,楼主先说说为啥7天 ...

谢谢啊,就是测试下电池是不是和理论算的使用时间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计算的思路是对的,但是注意单位问题。还有就像上一层说的一样,为什么楼主要把电用光~~ ...

谢谢

网友E:
我也做过放电测试,不过一般放电最好持续状态放电的去测,因为比如你第一天放电一段时间,第二天再去放电的时候电池电压会有小幅度的提升的。

网友F:
这个真的那么神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