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为什么编译错误,谢谢!Error[Pe070]: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楼主(2015-02-27):
#ifndef _FONT_GBK_CODE_H_
#define _FONT_GBK_CODE_H_
#include "iostm8s003f3.h"
typedef struct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signed char Index[2];               // 汉字内码索引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表                                                          //
// 汉字库: 宋体16.dot 纵向取模下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struct typFNT_GB16 GB_16[] =          // 数据表,新宋体
{
  "当",0x00,0x40,0x42,0x44,0x58,0x40,0x40,0x7F,0x40,0x40,0x50,0x48,0xC6,0x00,0x00,0x00,
       0x00,0x40,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前",0x08,0x08,0xE8,0x29,0x2E,0x28,0xE8,0x08,0x08,0xC8,0x0C,0x0B,0xE8,0x08,0x08,0x00,
       0x00,0x00,0xFF,0x09,0x49,0x89,0x7F,0x00,0x00,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
};
#define GB_16_num sizeof(GB_16)/34        //汉字个数
#endif

网友A:
这么多字符超出范围了吧;

网友B:
估计是超出范围了哦

网友C(2015-08-22):
你这样写struct typFNT_GB16
{
       signed char Index[2];
       char Msk[32];
};

const struct typFNT_GB16   GB_16[] =

网友D(2015-10-13):
遇到同样 问题 求解中